FPGA利用I2S与ARM之间的通信

楼主:
  求助,如何利用I2S打通FPGA和ARM之间通信。

网友:
这问题问的 不知所以然

既然都已经明确传输通道了,那就按照I2S的协议写呗

网友:
I2S 正常就用来传声音数据,有fs, mbclk, data,
按照手册来写FPGA里面的代码就好了,是rx 写 rx, 是 tx 写 tx
ARM那边肯定要做相应的设定,和DMA联动的比较多

另外,如果FPGA -> ARM的话, ARM那头声音输出用啥时钟,你要考虑考虑了

网友A:
你好,是ARM作为主控制器,通过I2S对FPGA通信。采样频率设置LRCK=96000HZ,BW(n)=16bit,BCLK=96000×16×2=3072000H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是ARM作为主控制器,通过I2S对FPGA通信。采样频率设置LRCK=96000HZ,BW(n)=16bit,BCLK=96000×16 ...

ARM 是主控,那么声音输出的那个时钟是什么时钟,
就最好把这个时钟给FPGA,然后FPGA给你声音
这样你同步起来才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ARM 是主控,那么声音输出的那个时钟是什么时钟,
就最好把这个时钟给FPGA,然后FPGA给你声音
这样你同 ...

太感谢了,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