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怎么能够在对话框上显示一个波形图,

楼主(2016-06-13):
ucgui怎么能够在对话框上显示一个波形图,
新手求教ucgui怎么能够在对话框上显示一个波形图,。

网友A:
ucgui官方解压包里有例子,就是正弦波。
你可能是想问让波形
动起来
吧?我是怎么实现的,做一个定时器中断20ms执行一次,1s就刷新50FPS,在中断里调用
GUI_Exec
,他是读取鼠标、触屏、按键等事件,然后执行的起始语句。
不过该函数有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我这里移植的问题,我的平台没有操作系统,没有互斥信号。
GUI_Exec在
没执行完
前
再次被调用
屏幕就会出问题,色块花屏。
比如在一个中断里调用GUI_Exec,并且main里也调用GUI_Ex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