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E1111连接不上

楼主:
大家好,我使用88E1111的PHY芯片,然后接RJ45接口。PHY硬件配置都在PCB上连好。但是,上电后,插上网线与计算机连接,却连不上,网口灯也不亮。请问这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最近在调试网口的时候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电压驱动和电流驱动的RJ45怎么样区 ...

电流驱动的,内部网络变压器中心抽头是直接通过电容接地的;而电压驱动中心抽头是要接电压的。我用的halo公司的HFJ11系列的,不过这个价格挺高的,你可以去网上商城选便宜的用。

网友C:
楼主,你描述的算比较清楚了。
88E1111 是 10/100/1000 可选的,不知道你是要让他在什么模式下工作
模式不一样,tx rx clk不一样的奥

的先确认clk,
再插拔的时候肯定会有包蹦出来的
再用chipscope/signaltap 看FPGA报文

的一步一步来,FPGA是个白盒,一切皆可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描述的算比较清楚了。
88E1111 是 10/100/1000 可选的,不知道你是要让他在什么模式下工作
模 ...

你好,我选用的是1000Base-T,GMII,外部给芯片的晶振是正常的25M时钟,TX_clk测得是2.5M的,RX_clk测得为125M。这两个引脚有输出的话是否说明88E1111这个芯片实际是工作的?那为什么插上网线后没有任何反应?那些LED输出引脚全为高电平?

网友C:
手册上说:TX_CLK provides a 25Mhz, 2.5MHhz, or 0 Mhz clock during 1000Mbps,

如果你的 TX_CLK 是2.5MHz, 就是10Mbase, 如果你要工作在1000MBase,这个输出应该是0MHz,
(100MBase的时候,这个clk是不用的。)
可你的RX_CLK是125MHz, 就是1000M Base

你GTX_CLK多少啊,送125MHz 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册上说:TX_CLK provides a 25Mhz, 2.5MHhz, or 0 Mhz clock during 1000Mbps,

如果你的 TX_CLK 是2.5 ...

我记得上午测的rc_clk和GTX_clk都是125M,下午再测,发现这两个都为高电平了。。。另外,我觉得,网线插到RJ45上没反应,应该是物理层没连接,应该和88E1111与FPGA之间的通信没有任何关系吧?

网友D:
看看网口和PHY连接,PHY是电压驱动型

网友:
楼主,有空看看
-- PHY的  LED_LINK都是什么状态,
-- PHY寄存器的值

在插网线之后 和 放置 一段时间后, 他们有事什么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空看看
-- PHY的  LED_LINK都是什么状态,
-- PHY寄存器的值

在插网线之后 和 放置 一段时 ...

--PHY的LED_LINK输出全为高电平
--PHY的寄存器除外部硬件配置外,没做任何其他配置
--经检查RJ45和PHY芯片的连接是对应的,没连接错
--电压、晶振也没有问题
--刚上电时,LED——link灯会闪一下,然后马上灭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网口和PHY连接,PHY是电压驱动型

网口和PHY连接经检查是对应的,没有问题啊。。电压驱动型PHY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网友E:
你的88E1111调试好了没?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的88E1111调试好了没?

好了,是RJ45的问题。88E1111是电压驱动型的芯片,而我之前用的内部集成网络变压器的RJ45是电流驱动的,所以不通。抱歉没有及时在这里回复大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了,是RJ45的问题。88E1111是电压驱动型的芯片,而我之前用的内部集成网络变压器的RJ45是电流驱动的, ...

您好,我最近在调试网口的时候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电压驱动和电流驱动的RJ45怎么样区别,您买的电压驱动的RJ45型号是多少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驱动的,内部网络变压器中心抽头是直接通过电容接地的;而电压驱动中心抽头是要接电压的。我用的halo ...

HALO的太TM贵了,我买的一个125RMB

网友F:
你好,我最近也在调试这款芯片,出现同样的问题,RJ45使用的是HR911130C,不知是不是这个电口的原因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最近也在调试这款芯片,出现同样的问题,RJ45使用的是HR911130C,不知是不是这个电口的原因呢?谢 ...

HR911130C也是一款电流驱动的RJ45,换一个电压驱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电流驱动的,内部网络变压器中心抽头是直接通过电容接地的;而电压驱动中心抽头是要接电压的。我用的halo ...

您好,看了帖子,有个问题需要讨论或者更正。楼主说电流型驱动的网络变压器中心抽头是直接通过电容接地的,而电压型驱动中心抽头是要接电压的,但是我查到的资料显示,正好相反,而且在halo系列的资料中显示也是如此,在88E1111给的推荐原理图中用的BEL_0813-1X1T-23也是中心抽头接电压的,是否我理解的正确的?那么我想麻烦楼主想问问楼主实现功能的halo系列的网络变压器的中心抽头是接地还是接电压的呢?

halo器件表

halo器件表

halo器件表

halo器件表

推荐原理图

推荐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G:
您好,看了帖子,有个问题需要讨论或者更正。楼主说电流型驱动的网络变压器中心抽头是直接通过电容接地的 ...

这个我之前看到的时候也存在这样的疑问,但我上网查了大量资料后,发现大部分中文介绍的RJ45驱动都是电压型接电压,电流型接电容;但英文资料都是恰恰相反的,是电压型接电容,电流型接电压。对于88E1111来说,是需要中间抽头接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