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晶振12MHz,怎么产生24MHz的方波

楼主:
单片机型号是C8051F320。怎么倍频啊

网友:
这个恐怕不行啊

网友:
这个估计得自己搭锁相环电路

网友:
楼主的描述有歧义,是想基于12MHz的晶振/晶体(注意二者不是一码事,晶振是有源器件,晶体是无源器件)产生24MHz的时钟频率,还是在基于12MHz时钟的MCU系统上产生24MHz的信号?
前者,可以用倍频器,但没有必要,不如去买个24MHz的晶体,比倍频器便宜多也方便多了。
后者,只能用信号合成芯片,MCU仅作控制用。

网友:
恐怕不行吧,直接换24MHZ以上的晶振。不过单片机的频率不能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