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D8603的跟随器问题

楼主:
求助各位大神,为什么这个图中进入R7的电压是220mV,从R7输出的电压就变成1.68V了?增大了这么多?

基于AD8603的跟随电路

基于AD8603的跟随电路

网友:
1M电阻太大了

网友A:
AD0后级电路有拉高的电压存在。

这个问题表述有些不准确:R7的“ 进入 ”  点在哪儿?
如果不看AD8603的手册,谁知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0后级电路有拉高的电压存在。

这个问题表述有些不准确:R7的“ 进入 ”  点在哪儿?
如果不看AD860 ...

我是刚入门的新手,请问AD0后的电压是怎么被拉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刚入门的新手,请问AD0后的电压是怎么被拉高的?

那要有后级的电路才可以知道的。

网友:
是不是因为C9充放电的原因??

网友:
1uF电容忒大了

网友:
请问你这个ad8603的元件图是怎么来的,有没有它的PCB封装?最近做的电路需要用这个。

网友:
输入端是R6吧,具体可以改变R6电阻和C9电容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