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平箝位的IR2110驱动电路

楼主:
“在关断期间将栅极驱动电平箝位到零电平。在桥臂上管开通期间驱动信号使VT1导通、VT2截止,正常驱动。上管关断期间,VT1截止,VT2栅极高电平,导通,将上管栅极电位拉到低电平(三极管的饱和压降)。这样,由于密勒效应产生的电流从VT2中流过,栅极驱动上的毛刺可以大大的减小。”这是《变频电源实用技术》里面的话,这段话怎么理解?“在关断期间将栅极驱动电平箝位到零电平”这句话怎么理解;“将上管栅极电位拉到低电平(三极管的饱和压降)”这句话怎么理解?

网友:
附图有相当多的错误。
要想理解这些话,把图中错误改正才好说。
另外,图中IR2110芯片只标注引脚号,没有标注引脚功能符号(当然,这是原书作者不够负责,不能怪楼主)。最好把功能符号标上才容易讨论。

网友:
电平箝位是2110的一种应用电路
这个要想到MOS管的特性,当开通关断时,由于MOS管存在结电容,开通时结电容存的能量几乎全部用热的方式消耗在MOS管的导通过程,与MOS管承收电压有关。栅极驱动电平箝位到零电平,让MOS管实现零电压关断。

网友:
此图中的错误,应该说是相当“低级”的错误,任何一位对分立双极型三极管有深入理解的本科学生都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猜测此图是原书作者让学生帮助画出来的,作者又没有仔细审查学生画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