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与蓝牙hc05模块通信

楼主:
我想用手机通过蓝牙控制单片机led闪烁,可是用串口可以看到发送的结果,一用手机控制就不行了,弄了好久没有结果,想来求助一下。下面附上程序。

网友:
#include
#include

// 函数原形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    = P3^3;

uchar a=0;

void Delay_1ms(uint i)//1ms延时
{
    uchar x,j;
    for(j=0;j         for(x=0;x<=148;x++);
}

void Init(void)
{
//           LED1=1;
        TMOD    = 0x20; //8 位自动重装计数
    PCON   &= 0x7f;
    SCON    = 0x50;//串行口控制寄存器 SM1=1,SM0=0方式一波特率可变
    TH1     = 0xFD; //设置波特率 9600
    TL1     = 0xFD;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TI      = 0;
    RI      = 0;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 主程序
void main (void)
{
    Init();//初始化
    while(1)
    {
                switch(a)
        {
            case 0:  P1=0X00;break;
            case 1:  P1=0XFF;break;
        }
    }
}

void Com_Int(void) interrupt 4
{
    EA = 0;
    if (RI == 1) //当硬件接收到一个数据时,RI会置位
    {
        a = SBUF ; //这里减去48是因为从电脑中发送过来的数据是ASCII码。//     Buffer[0] = SBUF-48 ;
        RI = 0;
    }
    EA = 1;
}

网友:
这是串口调试的   确认发出的是0和1  但是单片机就是没反应。led还是原来的样子。求大神解释一下。

`;N6U`(DMBG7BCQPT)%R4.png

网友:
没有人吗?

网友A:
我就问一下,你能确定手机与你蓝牙设备连上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clude
#include

// 函数原形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除了连接民题,你手机发送的控制码是mcu的控制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问一下,你能确定手机与你蓝牙设备连上了吗?

能确定,我手机发什么,电脑串口软件就显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连接民题,你手机发送的控制码是mcu的控制码吗?

对,发送的就是switch里面的控制码。

网友:
用PC串口监视一下手机到蓝牙间的输出。

网友:
便宜的51单片机,AD脚要多一点,请推荐   6,8,10,14,16,20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