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电池管理】BQ24610充电对比测试

楼主:
先上图:

     BQ24610是具有 5V28V VCC 输入的独立同步开关模式锂离子或锂聚合物电池充电器,最大输入支持628V,最大充电电流10A
  图中是使用的BQ24610EVM板子做的充电测试,使用6串额定电压21.6V 10000mAH电池给3串额定电压11.1V 5200mAH电池充电,测试记录充电电流,充电电压,充电时间。
  原始板子测试:
  测试放电电池电压25.22V,充电电池电压11.11V,充电初始电流7.67A,充电电流呈线性下降曲线,电流变化为0.2C1A)耗时4210秒,此时充电电池电压12.49V,充电结束(板子上指示灯亮起)放电电池电压24V,充电电池电压12.57V,耗时62分钟。
  将板子上的5.8uH电感换成3.3uH电感后测试:
测试放电电池电压25.22V,充电电池电压11.11V,充电初始电流8.39A,充电电流呈线性下降曲线,电流变化为0.2C1A)耗时3732秒,此时充电电池电压12.57V,充电结束(板子上指示灯亮起)放电电池电压23.6V,充电电池电压12.57V,耗时45分钟。
  航模电池充电器mini B6充电测试:
  B6充电输入不能超过18V所以采用14.8V4串电池,充电电流设为最大的6A。测试放电电池电压16.3V,充电电池电压11.1V,充电电流呈单峰曲线,最大不超过5A,电流变化为0.2C1A)耗时6435秒,此时充电电池电压12.59V,充电结束(B6发出提示音)放电电池电压15.7V,充电电池电压12.59V,耗时67分钟。
   总结:在不换电感的情况下,BQ24610B6充电器的充电时间相差不多,前者略好,换电感的情况下,充电时间要明显短与B6BQ24610的充电电流曲线呈线性下降曲线,且最大电流大,B6充电电流呈单峰曲线,最大充电电流小。都有涓流充电过程。

网友A:
最近正在使用BQ24610设计一款智能电池模块,输入24V,预充电流0.5A,恒流电流5A,电池包为4串24Ah,实测恒流充电过程中BQ24610效率高达96%左右。

另外请问版主:哪里能得到BQ24610EVM板?

网友B:
这个芯片是串冲吧?平衡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正在使用BQ24610设计一款智能电池模块,输入24V,预充电流0.5A,恒流电流5A,电池包为4串24Ah,实测恒 ...

厉害,这块EVM板子是以公司的名义向当地的TI技术支持申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是串冲吧?平衡怎么做?

好像BQ7XXPL系类是平衡充的

网友:
带有被动均衡功能的电池Monitor很多,象bq769xx,bq76plxxx等

网友:
看的不是很懂,bq20z45做平衡的吧

网友:
TI 有关的锂电池充电均衡的IC,下面几个是:
BQ2920X支持2节锂电池
BQ29330,BQ2942X,BQ2944X支持2~4节锂电池
BQ77PL900支持5~10节锂电池
BQ77910支持4~10节锂电池
BQ77PL157A4225支持2~6节锂电池。

网友:
楼主好,BQ24610在正常充电时PG引脚连接的LED灯亮是正常吗

网友:
能正常充电时,测量一下PG引脚信号
和官方提供的手册对比一下,哪里有问题
这里有bq24610的设计,可以参考TI的评估板:bq24610EVM-603。相关的资料链接如下所示:http://www.ti.com.cn/tool/cn/bq24610evm-603。在评估板的资料里面有详细的设计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