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STM8S005k6不成功

楼主:
我的红外接收头连接是不是有问题,当按下遥控的时候我用示波器直接在IR处能检查到电平的变化,但在PD7引脚一直检测不到电平的变化是怎么回事?导致程序无法进入下降沿触发的外部中断。

网友:
1、连接没问题
2、PD7引脚和IR是直接连接,波形绝对一样,请检查IO设置。
3、平时IR处应该是高电平,PD7呢

网友A:
为什么要加那个电容?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连接没问题
2、PD7引脚和IR是直接连接,波形绝对一样,请检查IO设置。
3、平时IR处应该是高电平,PD7 ...

PD7我也是设置为上拉输入,示波器测IO口(PD7)一直为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加那个电容?解释一下

板子是别人画的,这个硬件我也不太懂

网友:
原来是线路接触不良导致的,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