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了怪!TL431基准电路振荡

楼主:
用431给stm32做Ad采样基准,实测431输出端有0.1V,大约150K hz的振荡。电路图稍后贴出,先看示波器结果。431输入端有L C滤波,后面有电容滤波,是L C电路的问题还是输出端电容的问题? 问题找到了,多谢一楼大大的热情帮助!

解决结果:
将C44 100 nF直接去掉

现在问题又来了,正常情况下大概0.5mV的波动,但是大约170Khz的一个脉冲波动

网友:
来自 6楼

“是L C电路的问题还是输出端电容的问题?”
看手册,电路和曲线比任何文字说明都清楚。

网友:
上电路图,等大牛帮你分析。

网友:
很正常,好像 T431的滤波电容容量有要求

请仔细看 T431手册

网友:
谢谢大大提点

网友A:
0.1V的振荡?如果按图中参数,不大可能出现的。。。

你测试时的接地点选择在哪儿?是不是靠近TL431?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V的振荡?如果按图中参数,不大可能出现的。。。

你测试时的接地点选择在哪儿?是不是靠近TL431?

嗯,是靠近431的,问题找到了,是431的负载电容100nF太大引起震荡。打算弄成5000pF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L C电路的问题还是输出端电容的问题?”
看手册,电路和曲线比任何文字说明都清楚。

大大,感谢,一语中的,现在去掉负载电容后,震荡停止了,但是有个周期大概170Khz的比较明显的毛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大,感谢,一语中的,现在去掉负载电容后,震荡停止了,但是有个周期大概170Khz的比较明显的毛刺

这种毛刺,不一定是TL431引起的,也有可能是电路中甚至可能是空间传来的干扰。
这种问题,找出其原因比较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L C电路的问题还是输出端电容的问题?”
看手册,电路和曲线比任何文字说明都清楚。

这个图倒是没有注意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倒是没有注意到。

此图实际上就是3楼xuyiyi所说“TL431的滤波电容容量有要求”的具体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图实际上就是3楼xuyiyi所说“TL431的滤波电容容量有要求”的具体说明。

嗯,他说得很正确。

这个431使用的历史很长了,我也很早开始使用它。一般地我使用IC都会认真地看它的手册,如果电路达不到手册上所述性能会多遍地研读手册。当使用没发现问题后,就会沿用原来的设计。至于这个并联电容的那个图表,或者是因为第一次使用时没有出现如楼主所述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