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倒车监控12V电源电路

楼主:
如图所示汽车倒车监控12V电源电路,请问是如何控制和工作的?
请高手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也可能是调试预留,初期软件可能没好,用的上

也可能是贵公司做产品差异化,
  -- R49不为零欧姆,贵 高级控制,可省电
  -- R49为零欧姆,便宜 省事 但不省电

网友B:
ARM_R_CTR和BACK_IN任一路电压正常,则TQ1导通,BK_DEVIO_12v得到12V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RM_R_CTR和BACK_IN任一路电压正常,则TQ1导通,BK_DEVIO_12v得到12V电源。

但电路上R49为0欧姆电阻,不需要三极管导通、CMOS管导通给电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但电路上R49为0欧姆电阻,不需要三极管导通、CMOS管导通给电啊?

R49为零欧姆,所有其它电路都没有用,也就谈不到什么“如何控制和工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49为零欧姆,所有其它电路都没有用,也就谈不到什么“如何控制和工作”了。

是不是设计者预留焊接点做调试用的?
别人给到我的设计图就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设计者预留焊接点做调试用的?
别人给到我的设计图就是这样的

“是不是设计者预留焊接点做调试用的?”
有这种可能,但很难确定就是调试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调试预留,初期软件可能没好,用的上

也可能是贵公司做产品差异化,
  -- R49不为零欧姆,贵  ...

那请问电路中的元器件参数是如何选取或计算呢(电阻、电容、二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设计者预留焊接点做调试用的?”
有这种可能,但很难确定就是调试用的。

请问电路中的元器件参数是如何选取或计算呢(电阻、电容、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电路中的元器件参数是如何选取或计算呢(电阻、电容、二极管)?

因MOS管输入阻抗很高,我们对MOS管开关速度要求又很低,故对计算要求也很低,能够保证MOS管可靠导通关断即可。
因对MOS管速度要求很低,R48大到数百千欧也可以,这里选10千欧,那么Q10饱和时集电极电流大约1.2mA。
假定三极管Q10电流放大倍数50以上,R61数值应保证ARM_R_CTR电压减去两个PN结压降(其中一个PN结压降是三极管发射结)经R61仍能够给出足够基极电流即1.2mA/50=24uA。如果ARM_R_CTR是3.3V,那么R61不应该大于79千欧。今选R61为10千欧,基极电流有8倍余量,可以充份饱和。R63应该保证两端电压为一个PN结压降时,通过的电流远小于通过R61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MOS管输入阻抗很高,我们对MOS管开关速度要求又很低,故对计算要求也很低,能够保证MOS管可靠导通关断 ...

非常感谢,学习了!
有几个疑问还请帮忙解答,不胜感激!
1)BACK_IN是24V的,经R58和R59分压后得到的电压远大于3.3V,这样没有影响么?还是有特殊的用途;
2)滤波电容的确定:我知道一个公式C=Iout/Uin X 6% X f,算出的值和0.1uF相差好多倍,是否公式不适用?
3)一般电路的旁路电容为0.1uF,此电路为何选用10uF(C56)?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学习了!
有几个疑问还请帮忙解答,不胜感激!
1)BACK_IN是24V的,经R58和R59分压后得到的 ...

“BACK_IN是24V的,经R58和R59分压后得到的电压远大于3.3V,这样没有影响么?”
没关系。实际上分压的并不是R58和R59,R59在下面的二极管导通时还与R61以及三极管的发射结并联,R58和R59联接处不会分到8V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学习了!
有几个疑问还请帮忙解答,不胜感激!
1)BACK_IN是24V的,经R58和R59分压后得到的 ...

“滤波电容的确定:我知道一个公式C=Iout/Uin X 6% X f,算出的值和0.1uF相差好多倍,是否公式不适用?”
是的,此公式在此不能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学习了!
有几个疑问还请帮忙解答,不胜感激!
1)BACK_IN是24V的,经R58和R59分压后得到的 ...

“一般电路的旁路电容为0.1uF,此电路为何选用10uF(C56)?”
此电容的电容量比图中各电阻要求更低,大些无妨,就算用到数百uF也并不影响电路工作,因为有0.1uF电容与其并联。当然,电容量大,成本体积等等会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电路的旁路电容为0.1uF,此电路为何选用10uF(C56)?”
此电容的电容量比图中各电阻要求更低,大些 ...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滤波电容的确定:我知道一个公式C=Iout/Uin X 6% X f,算出的值和0.1uF相差好多倍,是否公式不适用?”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BACK_IN是24V的,经R58和R59分压后得到的电压远大于3.3V,这样没有影响么?”
没关系。实际上分压的并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