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机模组

楼主:
各位大神能人请问下摄像机模组上有用到继电器吗

网友A:
我把你另一个帖子删了哦。以后发问题,不用重复发帖,大侠们有空了就会来看帖子哦。要是知道的话都会来回答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把你另一个帖子删了哦。以后发问题,不用重复发帖,大侠们有空了就会来看帖子哦。要是知道的话都会来回答 ...

好的!不好意思!我是觉得那个帖子不太礼貌!所以重复发了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不好意思!我是觉得那个帖子不太礼貌!所以重复发了谢谢你!

在发帖后三天时间内,如果觉得帖子描述需要调整,可以重新进行编辑的。编辑按钮的位置就在帖子下方,回复按键的旁边

网友C:
摄像头本身无需继电器,特殊情况下也是属于系统外围,跟摄像头本身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本身无需继电器,特殊情况下也是属于系统外围,跟摄像头本身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