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开关电路不断重启什么鬼

楼主:
其中C36没有接。 KEY_PWR_R 是按键,按下低电平。KEY_PWR为单片机检测按键是否按下的接口。KEY_EN为单片机控制输出口。正常情况,插上电源V_PWR接6.4V,Q3导通,单片机上电,检测 KEY_PWR_R,未按下,KEY_EN拉低,系统关机。现在情况是系统关机后,又自动重启,一直重复这个现象。求大神解答

网友:
接口、按键电路

网友A:
建议你用示波器测测各点的状态吧,例如Q3的G点,KEY_EN等,或许你就能发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用示波器测测各点的状态吧,例如Q3的G点,KEY_EN等,或许你就能发现问题了。

用示波器看了Q3的G点,电压拉高到4v,但是Q3好像要5V以上才关断

网友B:
这种方法本身就有缺陷,因为当MCU控制时,电源供电存在延时 -- 有电容存在。关机后再重启也就有可能了。

网上有优秀的开关机电路,楼主可以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法本身就有缺陷,因为当MCU控制时,电源供电存在延时 -- 有电容存在。关机后再重启也就有可能了。

...

谢谢,再问一下左边的电容没有接 ,我能不能把右边的也去掉呢,电容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C:
妈的问题解决了。去掉R15就可以,可是依旧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妈的问题解决了。去掉R15就可以,可是依旧不知道是为什么。

R15这NC就是不用接的意思

网友E:
楼主应先看懂电路原理。R15的存在,会使开关断开后,只要3.3V电压还存在,Q2的栅极电位就会被拉高,进而使Q2导通,再使Q3导通,于是电源又回来了。C36如果装了,那么Q2栅极电位的上升速度就会被抑制,只要Q2导通前3.3V电源就失电,那么Q2就不会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D:
R15这NC就是不用接的意思

板子是从别人那接手的,害我找了好几天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应先看懂电路原理。R15的存在,会使开关断开后,只要3.3V电压还存在,Q2的栅极电位就会被拉高,进而使Q ...

谢谢 学习了。不过3.3V是从Vin+转换的,关机了这个3.3应该也没了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谢谢 学习了。不过3.3V是从Vin+转换的,关机了这个3.3应该也没了啊

系统内有储能元件,比如电解电容,电源撤除不会立刻没电,会有个短暂放电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系统内有储能元件,比如电解电容,电源撤除不会立刻没电,会有个短暂放电过程。

感谢 学习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