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墨打印机改装三维打印机

楼主:
5芯积分
各位大神,有没有做过喷墨打印机改装的,小弟要改装一台喷墨打印机(型号是HP deskjet 1010)为一台三维打印机,但是在制作打印机进纸检测信号(因为三维打印机没有纸需要作出纸的信号骗过打印机让其正常打印)时总是出错,电脑不是提示缺纸就是提示卡纸,把我折磨的很难受,我看了和其原来的信号幅值以及电流都一样,本人怀疑和时序有关,但始终摸不明白,有没有大神能否指点一下

拆开后打印机本身结构并不复杂

整个打印机主要的控制板就这一块,每个接口我也找到了相应的功能,我头疼的就是进纸传感器(在打印机下部,槽型光电传感器中间有一个挡片,有纸时挡片会被纸推开,无纸时由于弹簧又会自动弹回挡住光线)这块,我用光耦做的假信号,和黑线在有纸无纸时的信号一样一样的,但开始打印后加上我的信号时PC就提示缺纸或者卡纸,,,用他自己的信号就没问题

这是那块板子的背面,背面白色的那个插槽连的是进纸电机的编码器(如下图)和墨仓检测的槽型光电传感器(这个好骗,我拿黑胶布一缠就OK了)

我起初以为这个并不难,可在一开始这个进纸的问题上就卡住了,
我是新手,也就这么多芯币了,
希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帮帮小弟

网友A:
你从CPU的输入来看,直接输入0/1就可以模拟这个传感器了

网友:
你把挡片拆掉或者用什么东西卡死、用胶水粘住不就行了。

网友B:
不过,在现在的元器件供应条件下,用打印机平台做3D打印机实在缺乏性价比,关键是性能得不到保障。打印机喷头车的定位精度不高,只是重复误差很小,打印精度靠的是其实位置定位和喷头车经过打印位时打印头的动作来实现的,而3D打印不具备这样的特性,需要较高的连续定位精度且不能有积累误差,纸面打印机的工作模式特点导致了精度控制手段的截然不同,所以如此改造很难取得好效果,甚至实用性都难以保证。还是去买套件吧,本站有个版主对此颇有研究,不妨去问问他。简易CNC、雕刻机平台倒是适合3D打印的改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过,在现在的元器件供应条件下,用打印机平台做3D打印机实在缺乏性价比,关键是性能得不到保障。打印机喷 ...

先不说精度问题,光进纸传感器这个事情都没整明白,,,另外你说的那个版主是谁啊,能否引见一下,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从CPU的输入来看,直接输入0/1就可以模拟这个传感器了

具体怎么操作,求大神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不说精度问题,光进纸传感器这个事情都没整明白,,,另外你说的那个版主是谁啊,能否引见一下,多谢多 ...

进纸传感器只需在机械上模拟始终有纸即可,我在3楼已讲,另外需要在操作系统中将打印机进纸模式配置成连续进纸即使用针式打印机用的那种“穿孔打印纸”。如果使用默认的A4页式进纸或者该打印机不支持连续进纸,则需要用电子的方法进行模拟,这就需要弄清楚传感器的信号波形和时序了。
至于说是哪位版主,建议你去本站的“创意市集”栏目看看便知。

网友:
楼主搞定没?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