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电子元件求助!

楼主:
机台上有一个信号放大器,三极管型号什么都被打磨掉了无法确认;现在准备自己做一个!我机拆了一个画了一个信号放大电路(暂且这么说吧)大概测量了一下输出电压的变化情况 !求高手告知 这个三极管是什么型号的??或者什么型号的三极管能实现这个功能!  实在不行 大神就给个同样功能的电路 给我也可以        谢谢先拉!!

元件的电路图如下!
    input端的开关状态 直接切换了 输出端  X3  和  +24   0V之间的电压变换!! 断开的时候 X3/0V 是24V电压! 接通时候 是 +24/X3有24V电压!

网友A:
图中电阻数值是准确的?是焊接之前测量的?

网友B:
先确认是不是三极管,这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即可大致判明,然后还得分析外电路才好最终确认,根据电路即可判定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电阻数值是准确的?是焊接之前测量的?

电阻阻值不是绝对精准,基本误差1-2%之间!不知大侠有何高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确认是不是三极管,这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即可大致判明,然后还得分析外电路才好最终确认,根据电路即 ...

万用表二极管档 两两测量两个脚 只有两个脚是有变化的!其他针脚没用反映! 外部电路 如果没错两端应该都是光耦开关;输入端两根线是光耦开关输入,  输出端的X3和0V负极 应该也是光耦接收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二极管档 两两测量两个脚 只有两个脚是有变化的!其他针脚没用反映! 外部电路 如果没错两端应该都 ...

自己在网上搜搜怎么用万用表判断晶体管管脚,再测绘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