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对于快速充电技术的几个问题

楼主:
初次接触充电方面的设计,我大概了解了下QC2.0快充标准。它是在适配器端和手机端之间用D+D-的电压进行交互,从而让适配器根据手机的需求选择是输出5V/9V/12V/20V。
我有几个问题不太理解,求教大神:
1、适配器端通常采用FP6600、FP6601、CHY100等支持QC2.0协议的芯片,那么手机端相对应的,有哪些芯片呢?
2、适配器端如果输出9V/12V/20V,手机端的芯片还是将9V/12V/20V通过DCDC或LDO方式转化为4.2V加在锂电池两端吗?
3、即使适配器采用9V/12V/20V,手机端芯片通过DCDC方式产生4.2V,以输出大电流。
     但是单cell的锂电池通常充电电流也就是1C吧。电池端只有1C,1C的电池按照3个阶段充电,充满大约要2.5小时,如何实现快充呢?     除非电池能够以更大电流充电,否则充电芯片提供大电流也没有用啊。
4、之所以采用9V,而不是5V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是为了减少适配器和手机之间传输线上的电流,以降低适配器、传输线的损耗吗?
5、我们现在要做的产品,采用大约2000mA时的电池,需要每天充一次电,是否建议使用快充?

不懂的东西好多,还希望大神多多指导,尽可能解释得详细点。
谢谢!谢谢!

网友:
有牛逼版主在,先行告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适配器端通常采用FP6600、FP6601、CHY100等支持QC2.0协议的芯片,那么手机端相对应的,有哪些芯片呢?目 ...

如果用TI的快充协议,TI有多种电源管理IC可以选择。
请说出几种TI 的芯片

网友:
相关的芯片很多,但在手机里不会采用单一的芯片,而是整合在其它芯片里。快速充电的电源变换必须采用DCDC,否则将毫无意义且会因大量发热而给系统带来重大隐患。提高电压是为了在特定电流下提高能量,电流数值要提高需要更大规则的载流线和载流元件,而提升电压则无需考虑这些。至于你的系统要不要采用快充,完全看你的应用需要,这与技术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TI的快充协议,TI有多种电源管理IC可以选择。
请说出几种TI 的芯片

请自行搜索

网友A:
“这个可以从oppo的闪充相关介绍看到电池的充电电流比普通的提高了不少。”不少是多少,,
找了一下估计还是下面情况:
提升电流方面典型的代表当属OPPO的VOOC技术,通过自有电路控制更大的电流稳定输入到手机上,同时还要保证手机电池的稳定以及电路的健康。这样一来,就需要定制的电源适配器以及特别的电路设计来实现,采用了VOOC技术的Find 7和一般手机有三个不同,一是电源适配器,一般手机上的适配器最大输出电流超不过2A,而OPPO为Find 7配备的适配器电流输出高达4.5A,同时它的体积也比一般充电器大很多,原因是内部电路丰富;第二是Find 7的电池上有八个触点,一般手机上只有四个;第三是手机的USB接口针脚为7pin,一般MicroUSB是5pin,这多出来的四个触点和两个针脚都是为VOOC服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从oppo的闪充相关介绍看到电池的充电电流比普通的提高了不少。”不少是多少,,
找了一下估计 ...

我只是凭以前的印象回答这位网友的问题,不是给老师交作业。我提供了方向难道我还要挨个找出来给您想要的结果吗?
关心这个问题的自然会去搜索,您觉得呢 ?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的回答
哪位能够明确回答一下我的第2、3个问题
2、适配器端如果输出9V/12V/20V,手机端的芯片还是将9V/12V/20V通过DCDC或LDO方式转化为4.2V加在锂电池两端吗?还是加的超过4.2V电压?
3、即使适配器采用9V/12V/20V,手机端芯片通过DCDC方式产生4.2V,以输出大电流。
     但是单cell的锂电池通常充电电流也就是1C吧。电池端只有1C,1C的电池按照3个阶段充电,充满大约要2.5小时,如何实现快充呢?     除非电池能够以更大电流充电,否则充电芯片提供大电流也没有用啊。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凭以前的印象回答这位网友的问题,不是给老师交作业。我提供了方向难道我还要挨个找出 ...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