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pcb时发生错误

楼主:
Validata时电容全部报错,但是能够正常Execute,求解。

网友:
检查下你的封装是否pin脚标号对应上了

网友:
能正常excuse一般没什么问题

网友A:
一般ECO显示有“×”号,可以选择先执行更改,如果还是有错误,就查看引脚是否和pcb封装匹配。

网友:
Updata schematics时发现错误全部发生在main文件里,main是生成的层次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ECO显示有“×”号,可以选择先执行更改,如果还是有错误,就查看引脚是否和pcb封装匹配。

像电阻,无极性电容怎么和pcb对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电阻,无极性电容怎么和pcb对应啊?

有引脚顺序号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电阻,无极性电容怎么和pcb对应啊?

即使无极性电容不是也有1,2的标号么。封装跟它对应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