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如何具体分析电路

楼主:
举个例子,这个电路该如何具体分析呢?
我查了芯片手册,TLV3501这个应该是用来生成方波信号,这个OPA365是生成三角波吗?为什么出不了波形呢?我TLV3501正相输入端加一个500Hz幅值5V的正弦波可以得到如上波形,可是不加信号源就没有波形了。这个原图我也附上,原图上就这样,没有外接的信号源 不知道为什么,求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这个集成运放如何判断正负反馈呢?刚开始学只会判断三极管正负反馈。。。

和判断三极管的反馈是一样的,用瞬时极性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层主!有波形了!为什么R2阻值搞大一点就可以了呀?是因为反馈问题吗?有一点点失真

R2是正反馈网络;值越大反馈值越大,输出很小的变化量才会要很大的输入量,这样才能自激振荡(不需外接信号源);

网友:
这是一个多谐振荡电路。

“可是不加信号源就没有波形了”
R1和R2太接近,几乎是1比1。增加R2数值到几倍甚至十几倍再看看。
另外,仿真时先把C1用得大一些。

网友C:
看的proteus就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一个多谐振荡电路。

“可是不加信号源就没有波形了”
R1和R2太接近,几乎是1比1。增加R2数值到几倍 ...

感谢层主!有波形了!为什么R2阻值搞大一点就可以了呀?是因为反馈问题吗? 有一点点失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2是正反馈网络;值越大反馈值越大,输出很小的变化量才会要很大的输入量,这样才能自激振荡(不需外接信 ...

感谢!这个集成运放如何判断正负反馈呢?刚开始学只会判断三极管正负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的proteus就蛋疼

用的multisim~~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感谢层主!有波形了!为什么R2阻值搞大一点就可以了呀?是因为反馈问题吗?有一点点失真

如推荐楼Gjinbiao所言,R2和R1之比决定了反馈量,R2越大或者R1越小,反馈量越大,环路增益也越大。
环路增益够大(远大于1),才能够振荡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推荐楼Gjinbiao所言,R2和R1之比决定了反馈量,R2越大或者R1越小,反馈量越大,环路增益也越大。
环路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