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Bug or 姿势不对?

楼主:
前言,一直用的是Chrome浏览器

但是在打开EEWorld主页https://bbs.eeworld.com.cn/时有个奇怪的现象,有些数字会有重影。。。

今天又看到了,并且我确定不是网速或显示器的问题,于是换了IE浏览器,结果如下

甚至久违的导航窗都出来了!!!

不知道我这儿是不是个例,哪位大神能解答一下

网友A:
大概看了一下这个问题,大概是这样的。
排行部分是使用
    来做的
    列表里面的内容包含了数字标号,而列表本身又包含了默认的数字标号,最终就导致重影了。
    可以在css样式表里面的f_idearig类里面指定一下 list-style-type: none;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
也就是说,chome的列表默认是加上标号的,而列表的内容里面也有标号,就导致有两个标号,看起来像重影了。
解决的方法就是在样式表里面显式指定列表不要显示标号就可以了,这样就不依赖浏览器的默认行为了。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chome的列表默认是加上标号的,而列表的内容里面也有标号,就导致有两个标号,看起来像重影了。
...

应该是这个问题了,好高端啊,直接深入底层了!

虽然不小心按下过 F12进入那个调试模式,但是没细看过里面的内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概看了一下这个问题,大概是这样的。
排行部分是使用来做的
列表里面的内容包含了数字标号,而列表本身 ...

程序员简直无敌了,佩服,队长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程序员简直无敌了,佩服,队长请收下我的膝盖

不敢当,白老板,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敢当,白老板,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你攻的有点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概看了一下这个问题,大概是这样的。
排行部分是使用来做的
列表里面的内容包含了数字标号,而列表本身 ...

已经按照这个方法让技术修改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chome的列表默认是加上标号的,而列表的内容里面也有标号,就导致有两个标号,看起来像重影了。
...

网友:
大写的两个字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按照这个方法让技术修改好了

神速

这下页面整齐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chome的列表默认是加上标号的,而列表的内容里面也有标号,就导致有两个标号,看起来像重影了。
...

Big cow!

Can you help me?

I cant change my input type into Chinese sometimes,like now
ctrl+space  ctrl +shift shift are all useless

my  pc system  is win10,Do you know the reason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g cow!

Can you help me?

I cant change my input type into Chinese sometimes,like n ...

我家里的win10用快捷键就切换不了输入法,只能用鼠标点右下角的输入法图标手动切换,至于原因,我还没找。。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的win10用快捷键就切换不了输入法,只能用鼠标点右下角的输入法图标手动切换,至于原因,我还没找 ...

刚刚手动切换也解决不小
后来听大表哥的,因为我同时装了百度和搜狗的输入法,卸载了一个,重启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刚手动切换也解决不小
后来听大表哥的,因为我同时装了百度和搜狗的输入法,卸载了一个,重启可以了

还是大表哥经验丰富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大表哥经验丰富

bad again

I am crazy

网友:
都看到外国哥们儿了~!!!!

网友:
第一次看见的时候以为自己工作久了眼花了
后来发现是网页效果但不知道是不是有意为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看了一下这个问题,大概是这样的。
排行部分是使用来做的
列表里面的内容包含了数字标号,而列表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