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样的充电识别应当怎么做?

楼主:
我用的2000mA锂电池,用的TI的bq24079充电管理芯片。
希望接上自配的充电器时,以1.3A的电流进行充电。
而且电脑USB口或其他充电器时,以0.5A的电流进行充电。
应该如何实现?

网友:
bq24079的ISET设置USB充电时充电电流。

网友:
通过bq24079的16脚IEST设置USB充电电流

网友:
16脚是快速充电电流编程输入脚。规格书有说明,从ISET连接一个590Ω至8.9kΩ的电阻与VSS编程快速充电电流水平。如果ISET悬空就会停止充电。
电脑USB端口能提供的最大电流0.5A

网友:
谢谢版主的回复!
我是想问,如何才能识别不同的充电器。
当接上自配的充电器时,设置Iset=1.3A的电流进行充电。
而且接电脑USB口或其他充电器时,设置Iset=0.5A的电流进行充电。
就是设备如何通过USB口来知道现在插的不是自配的充电器,而是电脑USB或者其他充电器呢?

网友A:
可以通过DP/DM的电压和比较器配合,实现Iset管脚接不同的电阻,从而配置不同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DP/DM的电压和比较器配合,实现Iset管脚接不同的电阻,从而配置不同的电流.

非常感谢回复!
我看到QC2.0快充技术是采用DP/DM上电压的来识别的,以调整不同的输出电压(5V/9V/12V/20V)和电流。
如果只是普通的5V充电,不知道现有的设备是否有标准做法?
他们也是用通过DP/DM的电压和比较器配合的方式实现的吗?

网友B:
普通的充电,就手机充电,国产手机基本没识别电阻
苹果 5是用 能过大电流的USB接口,通过提高电流来实现快充的,也是识别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充电,就手机充电,国产手机基本没识别电阻
苹果 5是用 能过大电流的USB接口,通过提高电流来实现快 ...

多谢群主!
知道苹果5具体用的是什么芯片吗?如何识别电阻的?

网友:
fan301h,封装形式是T23-6,这是苹果充电器中使用的IC,也是唯一的一种IC。iPhone5、iPhone5s以及iPhone6的充电器输出是5V,1A的规格,输入电压都是110V~240V,三者的充电规格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如何解决的?

网友:
不确定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我来答一发,请查阅BC1.2协议,会在DP、DM上按照一定时序读取其电平来判断是USB端口还是充电器。另外,在充电的时候可以设置VIN电压下限,确保不会将适配器拉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