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前置放大前的处理

楼主:
这是音频前置放大电路流入放大器之前的电路,这个开关二极管具体怎么实现开关功能呢?R119接1.25V电源作用是什么呢?R115是跟音频信号幅度有关吗?

网友A:
1、二极管相当于稳压管用的。
2、R119为什么要接电源,要看后级是什么电路了。因为以后的电路没有提供,不好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二极管相当于稳压管用的。
2、R119为什么要接电源,要看后级是什么电路了。因为以后的电路没有提供,不 ...

谢谢!稳压管不是要反接吗。。这个开关二极管信号流经过程是怎么的呢?
后级用OPA2365实现的音频放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稳压管不是要反接吗。。这个开关二极管信号流经过程是怎么的呢?
后级用OPA2365实现的音频放大~

这里很可能是利用二极管正向来稳压(准确地说是限压,因为音频信号幅度变化很大)。

“后级用OPA2365实现的音频放大”
dontium不是说用什么型号芯片,而是说后级使用单电源还是双电源,后级运放是否轨到轨……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很可能是利用二极管正向来稳压(准确地说是限压,因为音频信号幅度变化很大)。

“后级用OPA2365实 ...

感谢层主,这些是否轨到轨,还是单双电源,具体该看哪方面的书籍比较好呢,层主有推荐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层主,这些是否轨到轨,还是单双电源,具体该看哪方面的书籍比较好呢,层主有推荐吗,,

我想,先要看该后级芯片的datasheet,即该芯片资料手册。
至于书籍,我没有看见过有关前置放大器的书,无从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先要看该后级芯片的datasheet,即该芯片资料手册。
至于书籍,我没有看见过有关前置放大器的书, ...

芯片手册看过了,想看看原理的,谢谢层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