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放大器实现0.66v-2.64v的电压转换到0-5v电压?

楼主:
最近在学习时遇到一个问题:传感器输出(模拟)电压为0.66v-2.64v,要想用放大器将他转换到A/D接口0-5v电压范围内,该如何设计电路?
本人推算出两者对应的数学关系式为y=(1/1.98)(5x-3.3),如何用放大器实现这一数学式呢?谢谢各位前辈帮忙解答。。。

网友A:
说一句,AD接口0~5V能检测,0.66~2.64就不能检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一句,AD接口0~5V能检测,0.66~2.64就不能检测了?

0-5v的AD测量测量0.66-2.64(处理到0-5v)与直接测量0.66-2.64 测出来的精度不一样

网友:
模拟电路里面同相和反相比例运算放大电路看一下,当然可以直接用差分放大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5v的AD测量测量0.66-2.64(处理到0-5v)与直接测量0.66-2.64 测出来的精度不一样

不错,0.66-2.64经AD转换后要比0-5少一位。
但原始信号经偏置再放大(或者放大后偏置),也会引入误差,而且要增加硬件成本。
权衡之下,很可能直接AD转换更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0.66-2.64经AD转换后要比0-5少一位。
但原始信号经偏置再放大(或者放大后偏置),也会引入误差,而 ...

恩恩,谢谢!不过本人菜鸟,不知怎么权衡啦。现在是看着别人做的东西在模仿,先学会一种方法再说...

网友D:
谢谢大家啦,已经大体研究出来了,我说一下,请大家整整一下:输入信号x先通过同相放大器放大5倍,得到5x,然后在通过差分放大器(同相输入)处理,差分放大电路同相端接5x,反相端接3.3v参考电压,差分电路电压放大倍数为1/1.98.电路如图:Multisim仿真结果显示,当输入0.66v时,输出66.533uv,当输入2.64v时,输出5.051v。这个结果不知道多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家啦,已经大体研究出来了,我说一下,请大家整整一下:输入信号x先通过同相放大器放大5倍,得到5x, ...

没有细看,估计你的方法是正确的。
但是这里需要一个负3.3V基准电压源,而且这个负电压源的精度不能低于你的AD分辨率。如果你的AD位数较多(例如12位以上)这个成本可不低。
所有电阻,精度均需要不低于你的AD分辨率。这些电阻的成本增加了多少?
第一级运放,先放大5倍,然后又用两支电阻分压到大约三分之一,不嫌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0-5v的AD测量测量0.66-2.64(处理到0-5v)与直接测量0.66-2.64 测出来的精度不一样

10mV级的精度做不到吗?AD做不到,就怪自己算法上没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