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继电器消火花电路RC取值问题

楼主:
曾于6月3日请教过“2个继电器实现同步电机正反转不能工作”的问题,承蒙多位高手指出是继电器火花干扰单片机所致,需加RC消火花电路。虽多次试验,有一点效果,但仍未根本解决,今晨又发现三个R已烧断2个,可是外表看不出烧毁的痕迹。我用的R:20Ω, 1/4W;  C:0.01.  网上有人说:R要求1W的,C要400V的CBB电容,还有人说:R取值10Ω/每V,  C取值0.5~1 μ/每A. 我的系统想用的是8W或者20W以下的同步电机, 工作时间很短,约5秒钟,工作频率不高,约十几分钟一次,转矩也不大。现发上试验原理图,请有实际工业经验的高手帮忙:1、我应取多大的RC?  功率和耐压多少?2、所谓 R取值10Ω/每V,  C取值0.5~1 μ/每A 中的“每V,  每A”指哪里的V 和 A?  先谢谢!!

网友A:
继电器触点并联RC消火花,RC数值显然与触点控制的负载(电动机绕组电感、电阻等等)有关。负载变化,RC数值也应该变化。所以,这种情况只能靠试验,RC数值往火花变小的方向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触点并联RC消火花,RC数值显然与触点控制的负载(电动机绕组电感、电阻等等)有关。负载变化,RC数值也 ...

继电器是不透明的,怎么办?我问的核心是R的大小和功率要求、C的大小和耐压要求,在工业上一般是怎么选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是不透明的,怎么办?我问的核心是R的大小和功率要求、C的大小和耐压要求,在工业上一般是怎么选择 ...

“在工业上一般是怎么选择的”
我不知道“一般”的选择方法。

网友:
一般通过实验来取得参数,试过好几次,过EMC的时候过不了,整改的人说的

网友:
继电器的电流不够吧,继电器的瞬间电流都是有要求的

不行换个固态继电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