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光二极管可以在高电压场合使用吗(用于高压、低电流情况的指示灯)

楼主:
普通发光二极管,假设用5V电压配合1K限流电阻,电流在3mA,即导通时压降约为2V。
1、如果电压非常高(几千伏),二极管是否依然为2V压降 ?
2、如果第1条成立,是否意味着我可以用高电压、高电阻来驱动此发光二极管 ?
     用5000V电压配合1.6M限流电阻,猜想电流也为3mA。这种情况是否会烧坏二极管 ?      因为:二极管功率=压降(不变)*电流(相同)。
     有否有电压冲击损坏之类的说法?

网友:
400V亲测可用,再高就不知道了

网友:
“如果电压非常高(几千伏),二极管是否依然为2V压降 ?”
发光二极管压降不变。

网友:
“如果第1条成立,是否意味着我可以用高电压、高电阻来驱动此发光二极管 ?”
可以。

网友A:
“用5000V电压配合1.6M限流电阻,猜想电流也为3mA。这种情况是否会烧坏二极管 ?”
如果你的电阻功率够大,耐压也够高,那么不会烧毁发光二极管。
但是:
1、这种情况下电阻上功率耗散相当大,你的实际情况是5kV*5kV/1.6兆欧=15.6W,快够上小电烙铁了。
2、电阻是有最高电压限制的,普通1/4W电阻好像最高250V。你若用电阻降压,需要用多支电阻串联。
结论:成本上考虑,实在不合算。

有否有电压冲击损坏之类的说法?
5kV没有电压冲击的说法,但5kV电压下可能会起电晕。而电子设备内通常应该尽量避免电晕。

网友:
二极管能否正常工作,不是看电路的电压是多少,而是看加在二极管上面的电流、电压是多少,只要小于它的最大值,都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的电路,虽然电压很高,施加了5KV电压,由于电阻的存在,加在二极管上的电压却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5000V电压配合1.6M限流电阻,猜想电流也为3mA。这种情况是否会烧坏二极管 ?”
如果你的电阻功率够大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顺便问个题外话,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肯定是没有上千伏的水平,假如我把右图电源反向,会不会引起击穿?
也就是,击穿的条件到底是电压还是电流呢?与限流电阻有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顺便问个题外话,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肯定是没有上千伏的水平,假如我把右图电源反 ...

电压是前提,电流起主要破坏作用,不要把它当做LED,而当成普通二极管的伏安特性就可以了,然后就比较容易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顺便问个题外话,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肯定是没有上千伏的水平,假如我把右图电源反 ...

5kV电压反向施加到电阻和发光二极管串联电路上,发光二极管必定击穿。
但击穿后电流仍旧是3mA(稍小一点点,毕竟发光二极管反向击穿后有十几到几十伏压降),所以发光二极管通常不会损坏,但这时发热比正向时要大得多(功率耗散为反向击穿电压乘3mA),如果发热超过允许值,时间稍长也会损坏。

网友:
电阻的功率太大了吧

网友:
感觉强弱电分开比较好(我一码程序的回答不专业不要喷)

网友:
一个通发光二极管,正常工作电压多在1.4~3V范围之内,正常工作电流为20mA
用5000V电压,按2V工作电压计算,(5000-2)/ 0.020=250K
这只是理想值,
问题是5000V电压肯定是有波动的
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
工作是没问题;
设计方法不可行,电阻的功率那么高,你用水泥电阻还是波纹电阻?
再说用电效率那么低,耗电量吃的消?

网友:
在二极管上的最大电流没有超过最大值就可以,,,

网友:
反並联啊,然后找两根绝缘可靠的导线紧贴起来当电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顺便问个题外话,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肯定是没有上千伏的水平,假如我把右图电源反 ...

立即加到,有击毙的可能,慢慢达到就较为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