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系列单片机DIY个开发板

楼主:
准备使用microchip PIC18系列单片机DIY个开发板,用来业余调试实验或者做一些简单的物件。
各位伙伴有神马好的意见,欢迎指点。
目前预计板子尺寸10cmX10cm,准备包含以下模块:

网友A:
很好呀!,如果仅是上面几个模块,板子不需要10*10吧?

网友B:
pic18的什么型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好呀!,如果仅是上面几个模块,板子不需要10*10吧?

打板最小尺寸,就是这;做再小还是这个价,所以就定这个了。考虑在增加点其他的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pic18的什么型号啊?

用过几款,现在不知道哪一款比较火,考虑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板最小尺寸,就是这;做再小还是这个价,所以就定这个了。考虑在增加点其他的模块。

有条件的话,能多设计一些模块更好,用不用焊接元件再定。虽然前期麻烦了点,但至少功能扩展上方便。

网友D:
我在项目空余时做过很多pic工具和开发板,有部分放在了我的相册里可去看看,
但自己有时临时要测试验证一下部分软硬件功能,找个现成的板子来用都还要改动一下--麻烦,
所以我做了个pic最小系统板,配了个 8 LED 一个按键 和 一个电位器 模块 (其它模块: 4*4键盘 2和4位数码管显示 EEPROM 18B20 等等pcb图纸也画好了-只是没去打板),
焊了几个常用的芯片(pic16f887 pic16f1937 pic18f45k22),  板上带有晶振(可更换可切断)、复位按键、LED电源指示灯,标准DIP40尺寸封装可直接插入用户板替代芯片使用,也可以用杜邦线引出到其它功能模块进行实验,具有ICSP编程接口和232-TTL通信接口,并已写入BootLoader自编程固件,可选择USB-TTL配套与电脑相连,配合Microchip串口下载软件,不需其它任何设备即可进行hex程序读写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项目空余时做过很多pic工具和开发板,有部分放在了我的相册里可去看看,
但自己有时临时要测试验证一下 ...

,很好!Bootloader占多大空间?PIC18系统上吗?

网友:
最小系统原理

网友:
一部分外设电路

网友:
PCB布线第一版,呵呵,自动布线;接下来需要改一下布局手工布线了,第一次layout

网友:
经过硬件工程师指点解决了规则报错的问题,前两个版本均pass,这是第三版,样板10个走起

3D效果

去掉铺铜显示的效果

网友:
板子画的太大了,要是紧凑一点就好了

网友:
还有很多利用空间,外扩点别的模块,充分利用

网友:
晒图,板子来了有几天了,十一期间抽空焊好了几块。这几天一直在外面,忙完了,就调试调试。

网友E(2017-02-15):
闂佺懓鐡ㄩ悧鐐哄焵椤掑﹥瀚�
濠电偛顦崝宀勫船閿燂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