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部分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新手求教,请问图中+12V和-12V中间的电位器作用是什么,红色部分电路作用是什么,求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神,请问,我们在计算该电路放大倍数的时候该如何计算呢

此电路明显是运放输出电压经R12R10R11分压,然后经R5反馈到运放反相输入端。
计算时可以先不考虑R12R10R11分压,当成运放输出端直接接R5,这样就成了简单的反相或者同相放大器或者差动放大器,然后再考虑分压比。这样直接忽略分压电路,条件是分压电路的电阻远小于R5,可以忽略。

网友C:
红框电路作用是运放输出失调电压调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红框电路作用是运放输出失调电压调0。

谢谢大神,请问,我们在计算该电路放大倍数的时候该如何计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框电路作用是运放输出失调电压调0。

因为不知道OP07正相输入端电压如何求

网友:
此电位器和R8R9目的是给运放同相输入端一个很微小的可调的正或负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明显是运放输出电压经R12R10R11分压,然后经R5反馈到运放反相输入端。
计算时可以先不考虑R12R10R ...

理解了,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神,请问,我们在计算该电路放大倍数的时候该如何计算呢

将R5和R4改接地,调节电位器直到输出为0,恢复R5和R4即可。
失调电压电路不参与也不改变原来放大倍数的计算,就是说原来怎么算就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