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性DIY【9】蓝牙遥控平衡小车视频实时传输

楼主:
先上视频:

         小车再次更新啦,这次带来的玩法是视频实时传输,以第一视角来玩小车,同时可以随着手机姿态旋转,有种VR的既视感,非常有代入感。
   小车添加安霸方案运动相机可以实时传输视频数据,同时可以采用摇杆和手机姿态遥控小车,虚拟摇杆出现在触点,松开后消失。
   小车框架沿用之前的,添加安霸A12L方案的运动相机,这里使用的是SJCam5000,市面上很多安霸方案的运动相机都可以,例如小蚁运动相机。小车的控制采用BLE,视频的传输采用WiFi
   安霸的A12L方案有Android源码,使用安霸Demo,结合之前的APP也就得出了目前的的效果,安霸Demo这个可是绝密资料,需要的小伙伴们不要外传哦,视频传输协议是RTSP,控制指令是JSON
   运行APP通过WIFI先连接相机然后接收视频流,接下来搜索BLE,点击连接,屏幕上的虚拟摇杆在没有点击屏幕的时候是透明的,点击后在点击处显现摇杆,滑动来控制小车,向下控制小车的前进后退,左右控制小车转向速度,松开后将摇杆变为透明,并复位到中心处。
   有摇杆和姿态的切换开关,当切换到姿态时,获取手机的姿态Yaw值,可以用手机的姿态来控制小车的朝向,虚拟摇杆的控制小车的速度。所有的Android源码这里就不解释了,帖子最后提供源码下载,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咨询。
   这样的方案实现起来简单,但是只能用来传输视频数流到手机上,并不能进行图像识别和处理,BLEWIFI同时开启对两者传输的速度都有所影响。
   小车端的源码与PCB还是以前的,只需修改下PID参数即可,详细请参考之前的帖子:【8】蓝牙遥控平衡小车V2,同时也有第一代的小车,同样全部开源有兴趣同学可以看看:【3】蓝牙遥控平衡小车DIY分享

网友A:
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

需要怎么样的资料

网友:
WIFI视频模块是什么?通过路由器了吗?

网友:
学习下,随便问下楼主,航模上的图传摄像头只有一根视频线,能把这个摄像头放在小车上吗?有点不知道怎么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