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看一下代码,语法错误,那个for循环实现不了吗?

楼主:
 求教看一下代码,语法错误,那个for循环实现不了吗?python语法和书写格式真浪费调试时间,另外len()函数怎么才能调用呢???

# main.py -- put your code here!

from pyb import UART
import aciiconvert

u6 = UART(6, 9600)
#u6.writechar(65)
#u6.write('123')
#u6.read(6)
rdata=u6.readall()
for letter in rdata:
   print(letter)
   i++
   buf[i]=aciiconvert.convert(letter)
   print(buf)

网友A:
连 len 都不会用的话 ,建议先看一下python基础把 .

至于for 循环 不能用 ,你错误信息都没有 ,怎么样去帮你判断问题.

网友B:
python的话,你要特别注意一下缩进的控制。特别是复制过来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 len 都不会用的话 ,建议先看一下python基础把 .

至于for 循环 不能用 ,你错误信息都没有 ,怎么样去帮 ...

你好懂啊。。。是不能调用len()而不是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python的话,你要特别注意一下缩进的控制。特别是复制过来的代码。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 len 都不会用的话 ,建议先看一下python基础把 .

至于for 循环 不能用 ,你错误信息都没有 ,怎么样去帮 ...

这是主程序,告诉你是语法错误,你这么会,哪有问题都看不出来?装什么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主程序,告诉你是语法错误,你这么会,哪有问题都看不出来?装什么逼啊

哦

网友:
先说一下哈,我没写过硬件嵌入写的。只是做过Python的应层的开发哈。
大致看了一下 觉得i++ 有点问题吧,不管是2.x 还是3.x 都没这样的写法吧。另外i这个变量也没有吧
至于刚看一下官网len函数是在内置里面的。https://micropython.org/doc/module/pyb/DAC
你可以看一下你内置函数有没有len 或者看一下你的变量类型。
>>> import sys
>>> dir(sys.modules['__builtin__'])

网友:
看了一下官方,是可以支持len的写法的呀。(https://micropython.org/doc/module/pyb/DAC)
你看一下MicroPython的内置函数里有没有,或者再看一下你的变量类型对不对。
>>> import sys
>>> dir(sys.modules['__builtin__'])

网友:
印像中 python不支持写i++,要写成  i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