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该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请问下图中电容器C3的作用是什么?104表示电容值大小为100nF

网友:
串联耦合电容,放在串联电路中应该是可以隔直通交,同时降低引脚电压

网友:
如果认为555输出一定要这样接C3,那么后面加一电阻到地,成微分。
但是我认为可以直接连接,最多加一个电阻。

网友A:
CD4520的CLK输入端不允许这样接,如果存在C3,应该有个电阻到地才对。
至于C3,似乎没有什么用处,完全可以直接联接,条件是555和4520共用电源。

网友:
电路还有个问题,就是电平匹配问题,

网友B:
这个电容是这样放的吗

网友C:
这个电容就是起耦合作用,是不是555的output电平高于4520的接受范围,一般正常接法就是直接或串个电阻连接就可以

网友D:
电压匹配,就该用降压分压的办法,用电容解决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CD4520的CLK输入端不允许这样接,如果存在C3,应该有个电阻到地才对。
至于C3,似乎没有什么用处,完全可 ...

实际情况是,通过示波器测量,发现555输出端方波要比4520输入端方波要高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是这样放的吗

是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就是起耦合作用,是不是555的output电平高于4520的接受范围,一般正常接法就是直接或串个电阻连接 ...

这个不清楚啊,不知道555输出端电压范围和4520时钟输入端电压范围的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匹配,就该用降压分压的办法,用电容解决不了。

你知道,555输出端电压范围和4520时钟输入端电压范围?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实际情况是,通过示波器测量,发现555输出端方波要比4520输入端方波要高一点。。。。

电容两端测量出对地电压幅度不一样?
有这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两端测量出对地电压幅度不一样?
有这种可能。

是的

网友:
隔离作用,防止前端电路故障损坏后级电路

网友F:
电路运行过没有?测过波形吗?按理说是耦合作用,直连也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路运行过没有?测过波形吗?按理说是耦合作用,直连也没有多大关系,

测试过的,电容两端方波幅度不一样

网友:
耦合匹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