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V外部电压可以用什么芯片来检测(单片机用)

楼主:
不需要高精确度,分辨率也可以很粗犷(100V都行),电路元件越少越好。
AVR单片机,自带AD。

网友:
电压互感器

网友:
电阻分压

网友:
电路是怎样的呢

网友:
电阻分压即可。
电阻要用多支串联,或者用特制的耐高压的电阻。

网友:
和普通万用表(无论指针式还是数字式)测量电压的电路是一样的,电阻数值不同而已。

网友:
用一串有脚的电阻(最好是细长型的)串联分压,去查清楚每只电阻的耐压,落在其上的电压不能过限且需留有余量,整个分压网络最好用耐高压树脂密封。如果能买到专门的高压电阻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