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LWIP+ENC28J60中断方式实现数据接收

楼主:
demo是从xiaoyan大神的帖子http://www.openedv.com/thread-25178-1-1.html下代码移植过去的。demo(裸机)实现的功能如下:
实现了开发板作为客服端与远程服务器进行tcp/ip协议简单收发数据
实现DHCP动态分配IP功能
实现DNS功能
实现enc28j60采用中断方式接收网口的数据
实现简单判断网线是否插上

在此抛砖引玉,向前辈们请教几个问题。
以下代码中,有标志问题1和问题2。
1.问题1处,和服务器断开链接后,怎么还会收到空的数据帧?
2.err_t tcp_client_recv(void *arg, struct tcp_pcb *tpcb, struct pbuf *p, err_t err)函数是客户端接收到数据后调用,那么和服务器断开链接后,假设问题1出程序程序能执行,但还能执行到问题2处吗?
3.自己的应用程序和LWIP内核回调程序是怎样一个运行流程?
4.怎样测试网络速度的快慢呢?
//客户端接收到数据之后将要调用的函数
err_t tcp_client_recv(void *arg, struct tcp_pcb *tpcb, struct pbuf *p, err_t err)
{
        err_t ret_err;
        struct tcp_client_state* ts;
        ts = arg;                               //TCP PCB状态
        if(p==NULL)                       //如果从服务器接收到空的数据帧就关闭连接,???问题1
        {
                ts->state = ES_CLOSING;          //连接关闭了
                tcp_client_close(tpcb,ts);
                lwip_flag &=~ LWIP_CONNECTED;   //清除连接标志
              printf("连接关闭了!1\r\n");

        }
        else if(err!=ERR_OK)
        {   //位置错误释放pbuf
                if(p!=NULL)
                {
                    pbuf_free(p);
                }
                ret_err = err;                  //得到错误
        }
        else if(ts->state==ES_RECEIVED)
        { //连接收到了新的数据
        revdatalen = p->tot_len;
              if((p->tot_len)>=LWIP_DEMO_BUF)
                {         //如果收的的数据大于缓存
                    ((char*)p->payload)[LWIP_DEMO_BUF - 1] = 0;
                    memcpy(lwip_demo_buf,p->payload,LWIP_DEMO_BUF);
                }
                else
                {
                    memcpy(lwip_demo_buf,p->payload,p->tot_len);
                    lwip_demo_buf[p->tot_len] = 0;
                }

                lwip_flag |= LWIP_NEW_DATA;     //收到了新的数据
              tcp_recved(tpcb, p->tot_len);      //用于获取接收数据的长度,  表示可以获取更多的数据
                pbuf_free(p);   //释放内存
                ret_err = ERR_OK;
        }
        else if(ts->state==ES_CLOSING) //???问题2
        {   //服务器关闭了
                tcp_recved(tpcb, p->tot_len);        //远程端口关闭两次,垃圾数据
                pbuf_free(p);
              ret_err = ERR_OK;
              printf("连接关闭了!2\r\n");
        }
        else
        {                                       //其他未知状态
                tcp_recved(tpcb, p->tot_len);
                pbuf_free(p);
              ret_err = ERR_OK;
        }
        return ret_err;
}

STM32f4-LWIP Demo.zip

网友:
不错下来参考一下

网友A:
正好我的中断接收老失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好我的中断接收老失败,参考一下

你好,我也正在搞这个,我是一进来就一直在中断里了,什么情况呀

网友:
正在调试ENC28,感谢了

网友:
下载不了,能再发一遍吗

网友:
 STM32F407+LWIP+ENC28J60中断方式实现数据接收,要币,先评论赚币

网友:
我是過來學習的

网友:
LwIP版本号

网友:
下载了文件数据损坏

网友:
正好在学习使用,下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