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反馈型LC振荡电路的Q值是怎么推导出来的?

楼主:
请问反馈型LC振荡器的Q值怎么推导出来的?电路图如图所示,希望大神们能给一个详细的推导过程。谢谢!

网友:
这个没办法推导,是由材料、工艺等等决定的。
打个比方,电容器的电容量可以由极板的面积、介质材料的介电常数等等推导,但实际的电容器成品没办法推导,该电容器的电容量已经由材料、工艺等等决定了。

网友:
看看,很不错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