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用过盖格计数器, j305计数值和辐射值对应关系是什么,推荐电压是多少

楼主:
哪位高手用过盖格计数器, j305计数值和辐射值对应关系是什么,推荐电压是多少

网友A:
盖革计数器计数值(单位时间内脉冲个数)在辐射通量很小时与辐射通量成正比。
推荐工作电压在该盖革计数管资料上面已经注明了。

网友B:
线性关系。最简单的办法是背靠背标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盖革计数器计数值(单位时间内脉冲个数)在辐射通量很小时与辐射通量成正比。
推荐工作电压在该盖革计数管资 ...

如何计算核辐射当量:
j305对应的计数值和辐射值的关系是:多少CPM=1uSv/h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性关系。最简单的办法是背靠背标定。

如何计算核辐射当量:
j305对应的计数值和辐射值的关系是:多少CPM=1uSv/h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何计算核辐射当量:
j305对应的计数值和辐射值的关系是:多少CPM=1uSv/h   ?

这只能问生产厂家。
这种盖革计数管说明书上已经标注(0.02~0.12)cGy/h。Gy是吸收剂量,Sv是当量剂量。对于X、γ和β射线,如果吸收剂量是1戈瑞(Gy),当量剂量就是1西弗(S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只能问生产厂家。
这种盖革计数管说明书上已经标注(0.02~0.12)cGy/h。Gy是吸收剂量,Sv是当量剂量。 ...

您说的我也算不出来啊,必须问生产厂家,才能有具体的换算关系是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说的我也算不出来啊,必须问生产厂家,才能有具体的换算关系是么?

严格地说,由于盖革器件参数的分散性,厂家也只能给出一个范围,准确参数需要逐支管子标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严格地说,由于盖革器件参数的分散性,厂家也只能给出一个范围,准确参数需要逐支管子标定。

您知道那种物质是低放射性源么?γ放射源,做实验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知道那种物质是低放射性源么?γ放射源,做实验用

“γ放射源,做实验用”
有铁55、钴57、钴60、硒75、铯137、 铥170、铱192、钚238、镅241等。
不过,劝你别白费力。这些物质不是轻易能够得到的,也不是没有资质的人员能够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何计算核辐射当量: j305对应的计数值和辐射值的关系是:多少CPM=1uSv/h ?

好像是3600cpm=1mR/h=10uSv/h

这个得看厂家给的资料,每一家的灵敏度是不同的。电压应该是400V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γ放射源,做实验用” 有铁55、钴57、钴60、硒75、铯137、 铥170、铱192、钚238、镅241等。 不过,劝 ...

需要具有核辐射安全许可证,并在当地环保局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