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SA

楼主:
请教大家电源管理芯片测试都是怎么测试的啊?有没有什么好的测试方式或者是经验可以教教我啊?
我目前是做这方面的测试的,但是总是感觉不得要领,希望有经验的大神们指导指导。

网友A:
按典型应用电路或实际应用电路搭建外围,芯片位用一个专用的测试座代替,在必要的地方留取测试点,然后输入接上电源,输出接上模拟负载即可。整个装置要做成一个专用测试台,可自制,也可定制。

网友B:
大批量测试,还是样品测试,好像不太一样
一般功能测试还是芯片正常测试

网友:
公司是设计IC的,每次发出去做的样品回来我会先测试,测试结果决定是否能卖出去,所以我是生产IC的最后一段,应该算是样品测试吧?测试功能啊,功耗啊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典型应用电路或实际应用电路搭建外围,芯片位用一个专用的测试座代替,在必要的地方留取测试点,然后输入 ...

公司是设计IC的,每次发出去做的样品回来我会先测试,测试结果决定是否能卖出去,所以我是生产IC的最后一段,应该算是样品测试吧?测试功能啊,功耗啊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批量测试,还是样品测试,好像不太一样
一般功能测试还是芯片正常测试

公司是设计IC的,每次发出去做的样品回来我会先测试,测试结果决定是否能卖出去,所以我是生产IC的最后一段,应该算是样品测试吧?测试功能啊,功耗啊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公司是设计IC的,每次发出去做的样品回来我会先测试,测试结果决定是否能卖出去,所以我是生产IC的最后一 ...

设计IC,一股都有IC测试仪设备吧,我们单位曾经买过一台,好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设计IC,一股都有IC测试仪设备吧,我们单位曾经买过一台,好贵

现在还没有啊,都是我在测试,每次测试都好麻烦的,测试电压,电流什么的,总是有遗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没有啊,都是我在测试,每次测试都好麻烦的,测试电压,电流什么的,总是有遗漏的

批量大要做测试夹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批量大要做测试夹具

不用大批量,就是样品测试

网友:
低阶段:
做相应的外围测试电路就可以了;
电压直接测量,电流用跳线或开关转换。
高阶段:
自己设计一个单片机实时监控电压、电流和温度等信号量在电脑上显示(大公司都这么做,测试数据好自动保存在电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计IC,一股都有IC测试仪设备吧,我们单位曾经买过一台,好贵

ATE设备么?(IC tester)这么霸气,什么型号的?可以透露么
那东西确实很贵,因为做的厂家不多,国内的我知道的才5、6家做ATE的,国外也就那么几家屈指可数的大牛厂商。确实很贵,便宜一点的,一辆宝马了(再便宜的没法用了),贵点的十辆

网友D:
同行应该是,我也是做IC测试这块的。
测试的话,一般是有DS的,按照DS上的指标和测试条件,确定测试方法。
一、可以利用直流电压源,信号发生器,示波器万用表,等常用仪器,手动测试
二、如果有测试机的话,可以做测试板用测试机编程自动化测试。
无论用哪种方法,道理都一样,

没有DS的话,我们这边是可以直接设计人员一起制定测试SPEC,设计人员有他需要关注的点的,所以这个对后面的测试会有很大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同行应该是,我也是做IC测试这块的。
测试的话,一般是有DS的,按照DS上的指标和测试条件,确定 ...

前辈,DS是什么?我是刚毕业的,对这些专业术语不是很了解。我目前测试都是根据你说的第一条在测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辈,DS是什么?我是刚毕业的,对这些专业术语不是很了解。我目前测试都是根据你说的第一条在测试。

算不上前辈,入行才几年而已,DS就是datasheet,里面有芯片的各种参数。如果有DS的话,可以照着DS去测试(DS里面有详细的参数以及测试条件或方法),如果没有DS,可以参照一下兼容产品的datasheet。都没有,芯片还在验证阶段的话,可以找设计人员。测试SPEC一般都是和设计人员共同制定的。

另外,也可以去一些关于IC测试的论坛里下一些资料,里面会有一些通用IC比如,开关电源IC,LDO等测试资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算不上前辈,入行才几年而已,DS就是datasheet,里面有芯片的各种参数。如果有DS的话,可以照着DS去测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