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开始测试 MSP432 Launchpad

楼主:
 今天将MSP432 Launchpad的micropython编译通过,正预备测试。发现居然板子的驱动找不到了,只好重新下CCS6。等测试完成再发贴,大家可以先把开发板找出来准备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expert 是要打遍天下呀…… 每个板子都试了……

给大家探探路,看看能不能玩。
现在看,ESP8266是目前热点。下一版我们可以玩玩ESP8266。

网友B:
找了一圈,发现居然没有一个可以将bin文件下载的软件。有一个MSP Flasher,但是不支持这个板子,提示 Couldn't find any connected USB FET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了一圈,发现居然没有一个可以将bin文件下载的软件。有一个MSP Flasher,但是不支持这个板子,提示 Cou ...

这个就比较头疼了。我也没找到,我再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比较头疼了。我也没找到,我再试试看

他是Cotex M4的核心,应该Jlink工具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v587,搞定这个,吃灰多年的432就可以玩起来了

网友D:
这是团购那批吧?你手头板子可真够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是Cotex M4的核心,应该Jlink工具是没有问题的

明天再试了。TI的工具链比ST难用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团购那批吧?你手头板子可真够多的

让每个板子都能够好好玩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他是Cotex M4的核心,应该Jlink工具是没有问题的

用jlink下载了,板子没有任何反应,看来固件还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jlink下载了,板子没有任何反应,看来固件还不能用。

恩,官方没有直接支持这个板子,估计代码要调整

网友A:
dcexpert 是要打遍天下呀…… 每个板子都试了……

网友:
可以使用MSP Flasher1.39版本下载的,
v1.3.9 June 9, 2016
- Updated Flasher packages with MSP Debug Stack v3.8.0.2

v1.3.8 February 22, 2016
- Updated Flasher packages with MSP Debug Stack v3.7.0.12
- Added support for MSP432
- Deprecated breakpoint functionality (-d/-t switches)
- Fixed issue with serial port handling on Linux
- Created new native 64bit Flasher package for Linux
- Added uninstaller to Flasher packages
- Moved Flasher user's guide to ti.com (SLAU654)

网友E:
选择Program MSP432 (example).bat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选择Program MSP432 (example).bat运行

你可以连上MSP432开发板吗?我试过没有成功。后来用jlink下载的。不过程序还没有移植成功,作者说目前可以显示提示符了,但是输入还没有处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找了一圈,发现居然没有一个可以将bin文件下载的软件。有一个MSP Flasher,但是不支持这个板子,提示 Cou ...

可以试试 ccs uniflash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可以试试 ccs uniflash

目前MSP432的版本还不能用,没有移植好。倒是有CC3200的网友可以试试看。就是最近没有时间看CC3200。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目前MSP432的版本还不能用,没有移植好。倒是有CC3200的网友可以试试看。就是最近没有时间看CC3200。

看到支持列表有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到支持列表有这个

看到了,就是连不上。攒了两个MSP432,就等移植版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