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版的价格到底如何估算?之一:影响一块PCB板价格的各种因素

楼主:
文章分两部分:一、影响一块PCB板价格的各种因素;二、各种因素的报价

正文: part 1

PCB的价格是很多采购者一直很困惑的事情,很多人在线下单时也会疑问这些价格是怎么算出来的,下面我们就一起谈论一下PCB价格的组成因素。

一、PCB所用材料不同造成价格的多样性

普通双面板为例,板料一般有FR4(生益、建滔、国纪,三种价钱由上而下),板厚从0.2mm到3.0mm不等,铜厚从0.5oz到3oz不同,所有这些在板料一项上就造成了巨大的价格差异;在阻焊油墨方面,普通热固油和感光绿油也存在着一定的价格差。

二、表面处理工艺不同造成价格的多样性

常见的有:OSP(抗氧化)、有铅喷锡、无铅喷锡(环保)、镀金、沉金还有一些组合工艺等等,以上工艺价格越往后越贵。

三、PCB本身难度不同造成的价格多样性

两 种线路板上都有1000个孔,一块板孔径大于0.2mm与另一块板孔径小于0.2mm就会形成不同的钻孔成本;如两种线路板其他相同,但线宽线距不同,一 种均大于4mil,一种均小于4mil,也会造成不同的生产成本;其次还有一些不走普通板工艺流程的设计也是加收钱的,比如半孔、埋盲孔、盘中孔、按键板 印碳油。

四、铜箔厚度不同造成价格多样性

常见铜铂厚度有:18um(1/2OZ),35um(1OZ),70um(2OZ),105um(3OZ),140um(4OZ)等,以上铜箔厚度越往后越贵。

网友:
五、客户的品质验收标准

常用的是:IPC2、IPC3、企标、军标等等,标准越高,价格也会越高。 ¬

六、模具费与测试架

(1)模具费用,样板跟小批量的话一般板厂是采用的钻铣外形,就不会另外加收铣边费,在做大批量时就要求开模具冲板,这样就有一套模具费用,板厂一般报价在1000人民币往上。

(2)测试费:样板一般采用飞针测试,板厂一般收取测试费100-400元不等;批量就要开测试架来测,测试架一般板厂的报价在1000-1500元之间。 ¬

七、付款方式不同造成的价格差异

到账时间越短的付账方式,如现金付款,价格会比较低。

八、订单量/交期

(1)数量越少,价钱相对就越贵,因为就算是做1PCS,板厂也得做工程资料,出菲林,哪个工序都少不了

(2)交期:交付给PCB工厂的数据要齐全(GERBER资料,板的层数,板材,板厚,表面处理做什么,油墨颜色,字符颜色以及一些特殊要求要写清楚)

总结:

通过以上论述不难看出,PCB加工价格的多样性是有其内在的必然因素的,本文仅可提供一个大致的价格范围,以供参考,具体价格当然还是和厂家直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