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版的价格到底如何估算?之二:各种因素的报价

楼主:
文章分两部分:一、影响一块PCB板价格的各种因素;二、各种因素的报价

Part 2
对于PCB我们有一套估价公式(即板材利用率方式)具体如下:

以1平方米板材为基准其尺寸为1020mm*1020mm

假设需估价PCB长为L,宽为H. 那1平方米基材可生产此板

数量为(1020/L+5)*(1020/H+5)=Z(即为排版数量)

Unit price =X/Z

X即为以下价格:

材料(价格为参考):

1L FR-1 每平方米价格(含加工费): 130RMB

2L FR-4每平方米价格(含加工费):430RMB

4L FR-4每平方米价格(含加工费): 720RMB

6L FR-4每平方米价格(含加工费): 1200RMB

8L FR-4每平方米价格(含加工费): 1800RMB

10L FR-4每平方米价格(含加工费): 3500RMB

12L FR-4每平方米价格(含加工费): 5500RMB

板层数:

2层板第一次单价=(长*宽*0.12*数量+长*宽*0.12*4+80)/数量

2层板第二次单价=(长*宽*0.12*数量+80)/数量

四层板1次单价=(长*宽*0.6*数量+长*宽*0.12*6+1500+300)/数量

四层板2次单价=(长*宽*0.6*数量+300)/数量

六层板1次单价=(长*宽*0.8*数量+长*宽*0.12*8+1800+300)/数量

六层板2次单价=(长*宽*0.8*数量+300)/数量

就这样,多的话去找厂家谈!

网友:
PCB价格估算

PCB是把板的面积乘以以下的单价计算的,可供大家参考:

工艺:

一般单面喷锡:0.035/平方M

双面喷锡:厚度1.2以上的是0.45/平方M

1.2以下的是0.41/平方M

双面镀金:厚度1.6以上0.48/平方M

1.6以下0.45/平方M

PCB报价有样板和批量板报价

样板报价分有普通样板和快板

普通样板的交期看层数而定,单面一般一天就可以了,双面一般三天,多层就要几天到十天这些了。

报价是单面工程费150元+制板费0.04元/平方厘米+菲林费+0.05元/平方厘米.

双面板工程费250元+制板费0.05元/平方厘米+菲林费+0.05元/平方厘米.

四层板工程费600元+制板费0.01元/平方厘米+菲林费+0.05元/平方厘米.

看板的难度而定,有些厂也会加上测试费.测试费一般是0.002元/点

快板的交期短一些.但会在普通板的基础上加多一项加急板.双面一天加急深圳一般收200-400元/款,四层三天加急是600-1000元/款.六层三天加急是800-1000元/款

网友:
批量分有小批量和大批量

小板量的单价比大批量的高很多.比如双面1.6MM的板大批量做是450元/平方米就可以了.小批量的话不做到500元/平方以上可能PCB加工厂家都不会很乐意接单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