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FPGA 正确拿下 LVDS 的数据

楼主:
用 LVDS 传送数据的优点,不多说了。用 FPGA + LVDS传送 IC 的应用,这个没啥难的,不多说了。
用 FPGA 直接进行 LVDS 传送, 单说 FPGA 发送,这个也没什么悬念,不多说了。

今天主要说 如何用 FPGA 正确的接收 LVDS数据。尤其是高速的数据。

网友A:
很有学习价值,搞个fpga群吧,大家可以探讨学习

网友B:
其他细节,要应具体项目而定:
  clock的抖动范围啦,
  clock带不带ssc啦,带ssc的话,是个什么范围
  1个 bit 多少 ps 啦,
  1个 tap 多少 ps啦,误差多少

  参照数据是设么啊
  7倍时钟用什么地方的 pll/DCM啦
  是数据不动条时钟,还是时钟不动调数据
  mapping的位置,是不是都固定好了

另外,一定要用 chipscope/signaltap, 把自己扫窗口的数据,抓下来看看

网友:
对于一个时钟传送两个比特数据的,也就是 传说的 DDR,
现在随处可见,调整好时序,做好约束,用iddr拿下数据即可

网友:
LVDS一个时钟可以传送几个bit数据,我们用一个时钟,7bit 数据来举例

数据多了,用iddr不够,的用 iserdes
数据采样的时钟 也得 7倍快,这个好办
直接把 7倍的时钟接到 iserdes上,运气好的话,数据或许能拿下了。

思想:
  以时钟位参照物,做calibration, 就是通过 调整 iodelay tap数 来找到数据的中心点

正确做法:
  1 把时钟分成 参照数据 和 时钟两部分
  2 先把参照数据(时钟)时钟连接 iodelay, iodelay 输出到 iserdes
  3 设定IODELAY TAP 为0,用7倍的时钟来M次采样 参照数据(时钟本身),记录成功次数
  4. 依次加大 IODELAY TAP数,记录每个的成功数
  5. 得到一组 成功次数 后,想个小算法 找的中心点
  6. 把所有的 lvds 输入相关的 iodelay tap 数,都设定成5里面得到的书
  7. 完成

网友:
中心点算法
  1. 找到全部能采到数据的 tap 数,和不能采到数据的 tap 临界点,然后直接跳一半
  2. 直接用连续的,且都能拿下数据的 tap 数区域,取中心
  3. 用正态分布法,来找数据中心点

评论:
1. 电路板,和送信端 数据品质好的话,没事, Xilinx的参照代码就这么弄得
    电路板做的一般,送信那头还在抖得话,这个算法就不行了

2. 能想到自己动手,扫描窗口,已经算积极了,
  一看结果,有效窗tap数 10个,取一半,中心点在第5个
  这个算法一般,数据只要不太差,都能拿下来

3. 我推荐用第三个,看起来稍微烦了点,
   但是能找到最理想的数据中心点,数据品质好能拿下,
   品质一般也能拿下,
   品质差,也能最大限度的拿下数据。

网友:
赞一个,最近有时间也学习学习  LVDS确实是一个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有学习价值,搞个fpga群吧,大家可以探讨学习

论坛有个Altera Soc群,可以进群讨论讨论。点击链接加入群【Altera SoC讨论群】:http://jq.qq.com/?_wv=1027&k=2G735ngAltera SoC讨论群 261940748

网友:
谢谢大家支持。
为啥 之前数据窗口挺好的,咋就的时候就呢样了。

原因是这样的,为了方便不喜欢计算的朋友,
这个一个三角代表数据有效窗口缩小 60ps左右,叫他TAP吧

1. 送的时钟抖动,窗口小一个TAP
2. 送的serdes到送PAD的时间不一致,窗口小一个TAP
3. 送PAD到板子送接口时间不一致,窗口小一个TAP
4. cable上时间不一致,窗口小一个TAP
5. 接收那头 到板子上时间不一致,窗口小一个TAP
6. 收板子接口到收的FPGA PAD时间不一致,窗口小一个TAP
7. 收PAD到收serdes时间不一致,窗口小一个TAP
8. 收的时钟抖动,窗口小一个TAP

在加上温度,电压的差异,最后有效窗口剩一半,差不多了。

上面只是经验值,供参考,具体情况请自己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家支持。
为啥 送之前数据窗口挺好的,咋就收的时候就呢样了。

原 ...

仰慕一下大神,FPGA不是很懂啊。哎,用FPGA来处理解串芯片的输出信号,原装设备这样用的,应该不太多吧。一般应该不用FPGA吧。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问题,你看这样是不是回答了你的问题

FPGA买回来是空的,的自己做逻辑
FPGA买回来里面也有硬core, 的调用它,控制他,用它
不然,他就一张白纸似的

网友:
写的好,版主要是配合点代码示例讲解就更好了

网友B:
现在都懒的写代码了,这还是n年前项目里面的,简单跟大家共享下。 有兴趣自己写的,这东西自己搞才能真正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懒的写代码了,这还是n年前项目里面的,简单跟大家共享下。 有兴趣自己写的,这东西自己搞才能真正明 ...

  和AXI总线相比,有什么优缺点阿

网友B:
AXI 是片内总线,物理上是1clk里面多对多传送,有主有从,有读有写

LVDS
是片间,板间传送,只有送和收的概念,也可做成双向,单对适合高速 800MHz 没问题,配线好弄

axi也可用在板间,物理上有速度瓶颈,200MHz配线就麻烦了

网友:
SSC:spread spectrum clock这个学名英文直接是这样的,
  -- clock没有ssc的时候,在一定小范围抖动
  -- clock有ssc的时候,时钟就一会快,一会慢(怎么个快,怎么个慢法有曲线图

LVDS发送的那头,clock 如果是加了 SSC 的话, 接收的FGPA的注意了。
有的FPGA公司专门声明,他们x 型号的 FPGA 不支持这个,
这个时候还要拿下数据,就要在改进窗口采样和校对方法了。

这个麻烦,ssc有什么用。
出产品,要拿这个认证,那个认证的时候,这个ssc就帮忙了。

网友:
电路设计注意事项:
选pin脚
  输入,PAD到serdes的时间,
  输出,serdes到PAD的时间,
  -- 这两个时间要最小,必须先写代码,选PIN叫,跑综合,看时序报告。
  -- 选的pin还要好layout,这个可能需要几个反复

LVDS走线长
 PAD到接口,或接口到PAD,
 要尽量短,而且始终和数据要group,组内走线误差要小,
 误差一大,最后数据有效创就越小

出了上面两点,还有就是LVDS常规的 电路设计guideline.
手册上说这xxFPGA  LVDS能达到多少多少,
那是在上面电路设计都OK的前提下。

网友:
这位网友,你好,
你们给FPGA打板,LVDS最快做到什么速度了。
用的又是什么LVDS协议了,如果有眼波,上一个的话,大家就清楚了。

网友:
这是什么产品?

网友C:
写的好啊,今天慢慢研究; 您好,请问下您的邮箱,我的邮箱wodish@qq.com
我工作上是做基于FPGA的机器视觉的,关于lvds有问题问下您;同时我业余再做一个叫eieye的项目,想移植micro-python,也想请教;

网友C:
您好,我用的spartan-6,有几个问题想问下:
1.我理解可以不用iserdes,为何必须要用iserdes,如果iddr够用的话是不是就可以不用iserdes?
2.您的对齐方法是不懂clk,然后调整每一路的数据延时,最终找到一个最稳定的采样点。这个方法的前提是ADC必须要发一段时间的特定同步数据(test pattern),如果不允许一直发test pattern呢?比如说我只能1000个bit发送一个16bit的test pattern,其余时间是采样值,这种情况是不是就不能采用这种方法对齐了呢?
3.此处您讨论的是LVDS接收bit对齐的问题,也就是正确采样的问题;但是如果讨论到LVDS的字对齐的时候就需要进一步讨论iserdes的操作了是吗?比如说一路LVDS传输16bit的采样点数据,我如何保证iserdes输出的是16bit对齐的数据流。

网友:
楼主 您好,我看了下第一幅图,发现您是把时钟看成两个部分来做位对齐,即每组lvds输入时钟,同时用倍频时钟来采集这个时钟,看是否符合1或0连续且个数相等。我想请问下,这种方法对齐的时候每路都要输入时钟才能行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写的好啊,今天慢慢研究; 您好,请问下您的邮箱,我的邮箱
我工作上是做基于FPGA的机器视觉的,关于lvds ...

这个是 A-Eye项目 项目的一部分,来头不小啊。
小型,智能,联网的视觉项目,前景应该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用的spartan-6,有几个问题想问下:
1.我理解可以不用iserdes,为何必须要用iserdes,如果iddr够 ...

SP6, 支持i/o serder的
请参照
http://japan.xilinx.com/support/ ... _guides/j_ug381.pdf

1用iserdes 还是 iddr, 看你的时序要求

2“对齐方法是不懂clk”----> 不是这样的,时钟本身就是参照pattern
如果你有数据做pattern,也可以用数据来calibration

高速ADC 的输出,正常是DDR,  CLK和DATA的时序有的都是对好的,直接采即可,
这个用iddr可以啊。

3. LVDS group(clk, data)内对齐,这个从输出,到电路板走线,到做cable,到接收,
都是group来的,group内误差打了,数据有效窗口就小

如果你的数据不是很快,扛得住窗口缩小,那就拿数据就没问题

网友:
这里举例的图像,一个CLK 传 7bit x 5对,
这样一个CLK就是 传 35bit,
这里 group是 (CLK/N, DATA_P/N[4:0])
只要按照CLK来做calibration 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SP6, 支持i/o serder的
请参照
http://japan.xilinx.com/support/documentation/user_guides/j_ug381. ...

楼主您好 非常感谢回复;
1.楼主发了一个日文版的user guide,敢问楼主懂日文吗?懂日文对生活很有帮助吗?
2.楼主,我对何时用iserdes或iddr这一块儿不太懂,能够举个例子来说明在这二者选择的核心考虑要点?
3. 上面为何说采样时钟要7倍快呢?

本人愚钝,多谢楼主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P6, 支持i/o serder的
请参照
http://japan.xilinx.com/support/documentation/user_guides/j_ug381. ...

楼主您好,我又反复看了下,我还是对您的基本思想没理解好,由于我对这一块没有太多的实践经验,所以还想问您下:

1.如何把时钟分为参照数据和时钟两部分?用这个时钟去采集这个时钟吗?
2.为何用7倍时钟来采样参照数据?7是如何确定的?
3.把说有的lvds输入相关的 iodelay tap数,您的意思是每组数据的lvds的tap数设置成一样是吗?也就是假设数据和时钟的线路延时一样?
4.下面的时序图表达的意思是不是说:A是iddr输出的时钟,A下面的很多绿色的条是指的1个时钟周期内idelay可以调整255个tap,B指的和A一样的时钟,只是这里看成是参照数据,B下面的7个框指的是1个时钟周期中数据lvds线路传输7bit数据,最下面的箭头是指idelay的7倍频的采样时钟可以调整到lvds数据每bit的中心点来采集数据,这样保证了每bit数据采集的正确性,采集数据的正确性是楼主所要表达的主题;
楼主,您好,上面我的理解对吗?请多多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 A-Eye项目 项目的一部分,来头不小啊。
小型,智能,联网的视觉项目,前景应该很好!

呵呵,请多多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P6, 支持i/o serder的
请参照
http://japan.xilinx.com/support/documentation/user_guides/j_ug381. ...

楼主您好,我看了下xapp524这个文档,楼主的思路是不是如下图所示,只是时钟他是分频您是倍频?

整个结构完成bit对齐的任务;然后把idelay的tap值放入每路的lvds数据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 非常感谢回复;
1.楼主发了一个日文版的user guide,敢问楼主懂日文吗?懂日文对生活很有帮助 ...

你好,不必谦虚

主要是想告诉你有个ug381而已,没有秀日语的意思。
一直都是做的日本的项目,工作需要。

正常iserdes,能采样一个钟多bit,偶数个,奇数个都可以
iddr正常一个钟2个bit

iserders采样也是按时钟采样,一个钟7个bit的话,得用7倍的时钟采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我又反复看了下,我还是对您的基本思想没理解好,由于我对这一块没有太多的实践经验,所以还想 ...

1 引脚进来的时钟,可以不通过iodelay->iserdes的path, 送到PLL,来生成7倍时钟
2 一个时钟7个bit,这只是具体,具体几个bit,做之前都是定下来的
3 时钟和数据的路径,送LVDS送的那头FPGA开始,到接收都是 group来的,必须延时控制在几个tap内

4 A 一个时钟1个bit,这个情况正常不一定调整tap,看你时序需要
  B 一个时钟7个bit,这个7倍时钟要中心点采样, 你的理解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我看了下xapp524这个文档,楼主的思路是不是如下图所示,只是时钟他是分频您是倍频?

整 ...

我说的例子,跟这个接近,
绿色代表数据,蓝色代表时钟

http://www.xilinx.com/support/documentation/application_notes/xapp1064.pdf

调整clk延时,pll延时,还是数据iodelay延时都可以
重要的要保证你的pattern你数据要同步
另外,这个最好自己做上一遍,根据pattern扫描下window,你就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例子,跟这个接近,
绿色代表数据,蓝色代表时钟

http://www.xilinx.com/support/documentatio ...

楼主 您好,感谢您提供的资料,您用的文件里的工程吗?
上面clk的部分是为了实现bit对齐,也就是为了正确的采样数据;下面的是为了字对齐,也就是为了并行化的数据是若干bit对齐的,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您好,感谢您提供的资料,您用的文件里的工程吗?
上面clk的部分是为了实现bit对齐,也就是为了正 ...

你的理解对的,
上面是用clk的pattern来calibration,下面是采样数据

Xilinx的reference 只是参照,不对产品负责
且那时候拿到的xilinx代码里面有局限性,且V6那是官方不支持ssc,
代码自己重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他细节,要应具体项目而定:
  clock的抖动范围啦,
  clock带不带ssc啦,带ssc的话,是个什么范围
   ...

楼主好厉害啊

网友:
这里有个 serdes 的参照代码,
看了之后怎么连接 core 很有帮助

http://hamsterworks.co.nz/mediaw ... RDES_symbol_locking

copy of code.txt

网友:
刚才是输入的,这个是一个输出的例子。
http://hamsterworks.co.nz/mediawiki/index.php/OSERDESE2

serialiser_10_to_1.vhd

网友D:
楼主您好,我是设计这个4收4发的LVDS接口电路,我用的是MicroSemi公司的M2S090TSFG484芯片,我想问的是我这个接口是不是接到四个LANE的Serdes接口啊,手册上我也没看到具体怎么设计,求楼主分享一下电路设计经验啊。万分感谢楼主了,楼主看到尽快回复我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好,我是设计这个4收4发的LVDS接口电路,我用的是MicroSemi公司的M2S090TSFG484芯片,我想问的是我这 ...

你好,请参考 这个吧

https://www.altera.com/en_US/pdfs/literature/wp/wp_lvdsboard.pdf
顺便上个 layout 的图。

网友:
正好再纠结这个

网友:
楼主您好:
看了您提供的信息,受益良多,您这提供的是xilinx的解决方案吧,
不知对于altera的lvds数据,又应如何处理,您有什么建议么?
谢谢!!!

网友:
楼主您好,请问两块FPGA是怎么连接的,是将GPIO直接相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AXI 是片内总线,物理上是1clk里面多对多传送,有主有从,有读有写 LVDS 是片间,板间传送,只有送和 ...

 LVDS能做到800MHz需要注意哪些设计,单说FPGA能支持这么高速度的就不好匹配了吧,考虑成本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