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学习笔记2】ARM-LINUX-GCC交叉编译器安装

楼主:
                  【Linux学习笔记2】 ARM-LINUX-GCC交叉编译器安装

(由于我的开发板是友善之臂2440,所以交叉编译器采用的是光盘里的交叉编译器)

第1步:

第2步:添加环境变量
网上很多修改环境变量的方法,很杂。
有 redhat上面的,fedora。
有人都在UBUNTU12.04上试过,可行。(本人只用了第一种方法做过,其他的没有试过)

修改/etc/bash.bashrc文件(此文件只对当前用户适用)
sudo gedit /etc/bash.bashrc
在最后加上 export PATH=$PATH:/opt/FriendlyARM/toolschain/4.4.3/bin  (路径)(注意等号那边不要有空格)
PS1:千万不要打错字,我就把路径toolschain打成了tooschain,
结果The command could not be located because '/usr/bin' is not included in the PATH environment variable.clear: command not found.
几乎很多命令直接报错,而且sudo su也进不了,bash想改改不了
解决方法:cd /usr/bin 进入这个目录下 再进入sudo模式 进行修改
          修改好了之后切记要logout,再用echo $PATH看看路径对不对

修改完成之后,不需要重启机器,只需要Logout注销用户,在登入即可使刚刚的设置生效。
在Linux的命令行输入arm-linux-gcc -v显示如下,则说明交叉编译环境已经安装成功。

PS2:
使用命令:arm-linux-gcc -v 会出现下面的错误提示:/home/song/software/opt/FriendlyARM/toolschain/4.4.3/bin/arm-linux-gcc: 15: exec: /home/song/software/opt/FriendlyARM/toolschain/4.4.3/bin/.arm-none-linux-gnueabi-gcc: not found

说是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由于Ubuntu12.04用的是64位的,
解决方法就是使用命令:sudo apt-get install ia32-libs 装一些32位的库

第3步:验证,编译一个hello.c文件
#include
int main() {
    printf("Hello World\n");
    return 0;
}

网友:
来自 3楼

汇总帖在此:
【Linux学习笔记】——by 常见泽1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3210&fromuid=536508

网友A:
ubuntu14.04好像不能用startx登陆root账户。按友善之臂的手册依葫画瓢有没有遇到权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ubuntu14.04好像不能用startx登陆root账户。按友善之臂的手册依葫画瓢有没有遇到权限问题?

没有啊 一切顺利 都照着那个来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