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输出PWM

楼主:
求cc2530 PWM输出波形,一下代码调试没有错误,下载是会提示

#include <ioCC2530.h>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P0DIR   |= 0x08;                    //设置P0_3为输出
  PERCFG  &= ~0x40;                  //设置定时器1的I/O位置, 选择到位置1
  P2DIR   = (P2DIR & ~0xC0) | 0X80;  //定时器1的通道0和通道1获得优先
  P0SEL   |=  0x08;                  //设置P0_3为外部I/O (通道1)
  T1CC0L  = 0xFF;                    //PWM 的信号周期
  T1CC0H  = 0x7F;
  T1CC1L  = 0x00;                    //PWM 的占空比
  T1CC1H  = 0x00;
  T1CCTL1 = 0x34;                    /*通道1的比较模式设置,设置为等于T1CC0时,设置输出(输出1)
                                       等于T1CC1时,清除输出(输出0) */
  T1CTL |= 0x03;                     //定时器开始运行在正计数/倒计数运行模式

}

上面的代码调试没有错误,下载是会提示

请大家讨论一下,谢谢!!!
Ti里面的一个帖子:http://e2e.ti.com/support/wirele ... 18346#pi239031350=3

网友:
main函数里面竟然没有while(1)。是不是应该加上。让你在tools->options dialog box中,更改设置,你看看都是什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