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用过盖格计数器, j305计数值和辐射值对应关系是什么

楼主:
哪位高手用过盖格计数器, j305计数值和辐射值对应关系是什么,不同电压是不是对应关系不一样?

如何计算核辐射当量:
j305对应的计数值和辐射值的关系是:多少CPM=1uSv/h   ?

网友:
“计数值和辐射值对应关系是什么”
已在你的另一帖中回复。

网友A:
手册上会给出计数率跟电压的关系曲线。施加电压可取曲线坪的中间位置。即推荐的350V,此时可认为电压在小范围内波动对计数率不影响。至于计数率跟剂量联系则需要标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会给出计数率跟电压的关系曲线。施加电压可取曲线坪的中间位置。即推荐的350V,此时可认为电压在小范 ...

计数值和辐射值的关系怎么标定,您能具体说说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计数值和辐射值的关系怎么标定,您能具体说说么?

1,测试已知剂量率的放射源,然后定值。
2、用可认为是真值的另一台剂量率仪已相同的方式测量同一个放射源,作为标定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测试已知剂量率的放射源,然后定值。
2、用可认为是真值的另一台剂量率仪已相同的方式测量同一个放射 ...

您知道那种物质是低放射性源么?γ放射源,做实验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