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3DH FIFO读取数据错误,无法得到数据

楼主:
利用lis3dh 的驱动做的LIS3DH初始化函数如下:
LIS3DH_SetODR(LIS3DH_ODR_50Hz);
LIS3DH_SetMode(LIS3DH_NORMAL);
LIS3DH_SetFullScale(LIS3DH_FULLSCALE_2);
LIS3DH_SetAxis(LIS3DH_X_ENABLE | LIS3DH_Y_ENABLE | LIS3DH_Z_ENABLE);
LIS3DH_SetBDU(MEMS_ENABLE);
LIS3DH_FIFOModeEnable(LIS3DH_FIFO_MODE);

然后利用设计FIFO读取数据的函数;
#define ACC_DATA_LEN 32
AxesRaw_t accData[ACC_DATA_LEN];
void LIS3DH_GetFifoData(u8_t * val)
{
        u8_t index = 0;
        u8_t fss = 0;
        u8_t ovrun;

    LIS3DH_GetFifoSourceBit(LIS3DH_FIFO_SRC_OVRUN, &ovrun);
    /* Read transaction */
    LIS3DH_GetFifoSourceFSS(&fss);//这里打印函数内的value是零

    if(MEMS_SET == ovrun)//MEMS_SET = 1
    {
        fss = ACC_DATA_LEN;
    }
    fss = (fss >> 2) << 2;

    Report("FSS len %d, ovrun:%d\n\r", fss, ovrun);// 这里打印fss 的值为零,ovrun也是零

    for(index = 0; index < fss; index ++)
    {
        //ASSERT(LIS3DH_GetFifoSourceFSS(val));
        LIS3DH_GetAccAxesRaw(accData+index);//这里是自己封装的读取XYZ轴的原始数据,单独使用验证过正确;
    }
    *val = fss;
    LIS3DH_FIFOModeEnable(LIS3DH_FIFO_BYPASS_MODE);//清空FIFO数据,以备再次写入数据。
    LIS3DH_FIFOModeEnable(LIS3DH_FIFO_MODE);

}

为什么以上函数中,从寄存器FIFO_SRC_REG(2FH)读取的fss值一直是零呢?是不是少初始化了什么?
help,急急急!

网友:
我现在在做这个加速度传感器 遇到一个和你一样的问题 lz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