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做开发过程中怎样选取合适的主芯片,有经验的大侠 ...

楼主(2016-06-17):
关于在做开发过程中怎样选取合适的主芯片,有经验的大侠们请给点宝贵的经验
在做开发过程中,大家也许会在选取主芯片时有过困惑,形形色色的芯片不胜奇多,怎么才能选取最合适自己的开发项目的呢?除了看基本的IO口定义、时钟、存储、晶振等等,大家还有更好的选取经验吗?
开发

网友A:
如果你要实现的是专用性比较强的功能,一般都有方案的。不同方案,功能上,成本上,货源上等等存在一些差别,功能上的差别是硬件上的限制。方案一般常用的就那么几个,没有太多选择。要结合自身需求。找个合适的方案。如果是通用的功能,就看需求了,在满足需求的情况下,看看如何省成本,节省功耗啊,开发周期啊,便于安装啊,等等。最后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