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成一样好,还是不一样好呢...

楼主:
//void DrawLine(int x0,int y0, int x1, int y1, int color =1)

//算法都不是,略!

OledDraw d;
d.init();
int offset=2;

d.DrawLine(112+offset,43,122+offset,11,1);//red

d.DrawLine(122,11,112,43,256);//green

网友A:
一样or不一样 到底是神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or不一样 到底是神马

直线(*为点,_为空)(不做反走样处理)
from坐标(0,0)to(1,2) 可以这样:
_*
_*
*_
那么from坐标(1,2)to(0,0)是
_*
_*
*_
还是
_*
*_
*_

网友B:
个人感觉用的时候也不会仔细去区分是(1,2)to(0,0)还是(0,0)to(1,2)吧?画出来效果区别也不大,爱做成什么样自己高兴就好

网友:
画线 当然是从00到xx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用的时候也不会仔细去区分是(1,2)to(0,0)还是(0,0)to(1,2)吧?画出来效果区别也不大,爱做成什么样 ...

这个我知道,真实的屏像素比较密,效果应该如图:差异几乎是看不出来的.

但是不一样的话,画一次红线,再画一次绿线,无法完全覆盖.
一样的话,就必须对如何一样做一次二选一.

明天周六闲得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