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R2433如何降低功耗

楼主: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WDTCTL = WDTPW+WDTCNTCL+WDTSSEL0+WDTIS2;//复位时间 1s
    SYS_Init();
SYSCFG0 =  FRWPPW|DFWP;
restart++;
SYSCFG0 = FRWPPW|PFWP | DFWP;

    while(1)
    {
     TA0R = Timer0Cunt;
//使能Timer0//////////
  TA0CCR0 = 16384;
     TA0CTL = TASSEL_1 | MC__UP;             // ACLK, UP mode
     TA0CCTL0 |= CCIE;                        // TACCR0 interrupt enabled
//////////////////////
     tmp_count++;
  Comm_Process();  //通讯处理
  Error_Check();
  MeterDateWrite();
//关闭Timer0//////////
  TA0CCTL0 = 0;
  TA0CTL = 0;
  TA0CCR0 =0;
//////////////////////
  Timer0Cunt = TA0R;
        WDTCTL = WDTPW | WDTHOLD;
     __bis_SR_register(LPM4_bits|GIE);     // Enter LPM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ger
    }
}
#pragma vector=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2 (void)
{
Pluse_Cont();
WDTCTL = WDTPW+WDTCNTCL+WDTSSEL0+WDTIS2;//复位时间 1s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4_bits); // Exit LPM0 on reti
}
#pragma vector=USCI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A0_ISR(void)
{
UART_Rece();
WDTCTL = WDTPW+WDTCNTCL+WDTSSEL0+WDTIS2;//复位时间 1s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4_bits); // Exit LPM0 on reti
}

#pragma vector = 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tmp_count1++;
    WDTCTL = WDTPW+WDTCNTCL+WDTSSEL1+WDTIS2;
}

求大神知道怎么降低功耗

网友:
可以在头文件找找低功耗模式的定义

网友:
void Init_GPIO(void)
{
        P1DIR = 0xFF;P1OUT = 0x00;
        P2DIR = 0xFF;P2OUT = 0x00;
        P3DIR = 0xFF;P3OUT = 0x00;

        P2DIR &=~(S1I+S2I+DTI);                                         //S2I,S1I,DTI 设置成输入口
        //P2REN |= S2I+DTI+S1I;                                          //上拉使能
        //P2OUT |= (S2I+DTI+S1I);                                      //上拉动作
        P2IES |= (S2I+S1I+DTI);                                    // S2I+S1I+DTI 下降沿触发
        P2IE  = S2I+S1I+DTI;                                 // 使能  S2I+S1I+DTI 输入中断
        P2IFG = 0;                                                            // 清除 P2 口中断标志

        P1SEL0 |= RX | TX;                          // P1.5和P1.4分别设置成 RX 和 TX
        P1DIR |=(PS1+PS2+PDT);                  //S2I,S1I,DTI power control outputs
        P1OUT |= (PS1+PS2+PDT);
        P1DIR |=DERE;                                //S2I,S1I,DTI 设置成输出口
        P1OUT &=~DERE;                                                        //控制485IC读写功能,低位MCU接收,高为MCU发送
        P1OUT |= BAT_GND;
        P1OUT |= AD_BAT;                                             //p1.0  口电压检测口
        SYSCFG2 |= ADCPCTL0;                                           // P1.0 设置成 ADC A0检测口
    PM5CTL0 &= ~LOCKLPM5;                   // Disable the GPIO power-on default high-impedance mode
                                            // to activate previously configured port settings
}

网友A:
你不是使用LPM4模式了么,手册中应该有LPM的几个模式的对比(包括在这几个模式下关闭了哪些时钟),然后选择您需要的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使用LPM4模式了么,手册中应该有LPM的几个模式的对比(包括在这几个模式下关闭了哪些时钟),然后选 ...

现在是静态功耗电流在18uA的样子  有没有可能将这个功耗再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静态功耗电流在18uA的样子  有没有可能将这个功耗再降低

我给你说的只是个想法。我觉得你现在已经用了LPM4模式,那么LPM3模式等等几个模式是否可用呢。这个需要你根绝实际情况看下,这样情况下,其他模式是否可用,以此来降低功耗。这个您再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