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容在电路中有放大作用

楼主:
大家好,下面电路图是正玄交流信号的处理电路,请问电路中C29和C46有什么作用呢,为什么输出会比输入放大了呢?谢

网友:
这是有源滤波电路。楼主是根据什么判断电容能放大?

网友:
“为什么输出会比输入放大了呢?”
图中明明白白一片运算放大器,输出比输入大了也不奇怪吧?

网友:
“请问电路中C29和C46有什么作用呢”
相当奇怪的电路,不是典型应用,好像也不能处理正弦信号,倒是存在强烈正反馈。

网友:
“请问电容在电路中有放大作用”
电容在这个电路里肯定是没有放大作用的啦!

网友:
一会儿“正旋”,一会儿“正玄”,怎么就不会写“正弦”呢?

网友A:
我实测输出信号比输入变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实测输出信号比输入变大了

有没有可能存在调零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实测输出信号比输入变大了

你的电原理图,画错了吧?
估计你的电原理图,运放两个输入端画反了。
要不是2楼captzs说了一句“有源滤波”,我还没有怀疑你的电原理图。

网友:
好像画2,4反了,,,

网友:
由于没有仔细看-端没有反馈电阻,以及电容电阻取值特殊。电路应该是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