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IAR老版本下载?

楼主:
EWRL78现在官网只能下载2.20版本的了 谁有老版本的1.2或1.3的发我一份 dataflash t04这个库的iar格式只能找到r87格式的 好像在最新版本的iar库文件都是扩展名.a的 加入r87格式的库文件编译不通过 想找个老版本的试一下

网友:
可以去论坛下载中心看看。

网友:
看标题以为4的版本很老了,结果进来一看竟然要1.2的,服!!!!!

网友:
下载中心没找到老版本的iar 谁有老版本帮我看下添加库文件的时候  是否支持r87格式的库文件? 貌似瑞萨现在对IAR支持的很差 我现在用的2.2只支持.r .a .lib .o我把r87格式的库文件扩展名直接改成这几种也不行

网友:
1.4版本的也可以 在哪能下载到呢?

网友:
或者你也可以这样,重新新建工程,然后在改工程的目录下先粘贴进去文件。在工程中导入原有工程相关的所有的文件

网友:
不行 我是有老版本的pfdl for IAR120的库文件 但是好像EWRL78 2.20版本不识别 谁有官网1.20或者1.3老版本的下载链接或者有安装程序的兄弟直接上传到下载中心 谢谢了

网友:
瑞萨自己的那个cs+ 用着实在是不舒服 调试的时候居然没有运行到光标处 也没有函数列表 调试大点的程序真是很别扭

网友A:
同求,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能否告诉我一下

网友:
用1.302版本的比较好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求,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能否告诉我一下

解决了吗?

网友:
拿去 IAR1.3
链接:
密码: qh8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