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压电陶瓷片不知道怎么驱动好一点,在其他地方找了几个图各位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
驱动压电陶瓷片不知道怎么驱动好一点,在其他地方找了几个图帮忙指点一下,怎么驱动更好
MCU是STM8L101的

网友:
太高深了,不懂。
就像驱动普通无源蜂鸣器那样不行吗?

网友:
“好一点”是什么意思?
如果要求效率高,当然是用变压器的方法效率最高,其次是使用电感。
但同时成本、体积也上去了。

网友A:
C、D使用时,效率很低,但电路简单,一般陶瓷发声片 ----  只需要发小声音时,的电路使用。

A、B一般较常用(但A电路不一定要接二极管),因为它可以做到很好的匹配与谐振。

网友A:
具体使用哪个电路,还要看片片的特性,以及使用的电源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高深了,不懂。
就像驱动普通无源蜂鸣器那样不行吗?

好像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一点”是什么意思?
如果要求效率高,当然是用变压器的方法效率最高,其次是使用电感。
但同时成本、 ...

谢谢,我这个要考虑成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D使用时,效率很低,但电路简单,一般陶瓷发声片 ----  只需要发小声音时,的电路使用。

A、B一般较 ...

谢谢,恩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使用哪个电路,还要看片片的特性,以及使用的电源电压。

是这样的

网友D:
是那种矩形的压电片,还是那种圆形的铜片上粘了一小块陶瓷???
通常来说单片机很难驱动压电片的,,电压起码的30V左右,,,我之前做过一个驱动器。单片机做信号源,然后接了运放还有小型变压器,,但是驱动能力还不是很强。起码超声波电机能动了。如果你给压电片 方波的话对他的寿命会有一定影响,建议使用正弦波。 正弦波可以用AD9850模块来提供。电压最好要有正负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那种矩形的压电片,还是那种圆形的铜片上粘了一小块陶瓷???
通常来说单片机很难驱动压电片的,,电压 ...

是那种圆形的,恩恩,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那种矩形的压电片,还是那种圆形的铜片上粘了一小块陶瓷???
通常来说单片机很难驱动压电片的,,电压 ...

他这个有成本要求的,直接用单片机里面的DA输出正弦波,然后三极管放大,变压器耦合,OK了,最便宜的了
如果要求频率高,可以适当让频率失真失真,无所谓,反正比方波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他这个有成本要求的,直接用单片机里面的DA输出正弦波,然后三极管放大,变压器耦合,OK了,最便宜的了
...

方波是个跳变过程 对PZT是有一定损害的。一个大一点的压电堆叠就要1000多,而且要从国外进。
对方波可以驱动,,有很多PZT驱动电源都是方波的。但我还是不会推荐用方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那种圆形的,恩恩,谢谢

恩,,价格放大电路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