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是否可以使用自制的电源

楼主:
   前天在网上看到一人拆vivo R9的手机充电头,然后想了想,手机充电头是我们的生活用品了,其充电速度和充电效率是哪样的,有一些逻辑关系不是很明了。

现阶段,手机快速充电,主流有3种方案,高通的QuickCharge(QC),联发科的PumpExpress(PE),OPPO的VOOC。
QC是通过D+/D-的电压信号来输出一个高电压(5V/9V/12V),PE区别于QC的电压识别,是用过电流波动来识别的,不需使用到USB的数据通讯口。
VOOC与这二者都不同,他是打造一个全新的充电方案,从充电头,数据线,接口包括专门的电源适配器、8触点电池、7pin口数据线和接头,以及放置了MCU智能芯片的充电电路,其充电头的电压还是5V,但是接头多了几个触点,相当于增加了传输电流的面积,增大充电电流从而达到闪充的效果。

但是手机充电的时候是内部的电源管理来控制充电电流的大小,并不是由充电头来控制,意思就是控制输入的电流,那如果弄一个5V/5A的直流电源,是否就可以可以达到一般充电头的效果,如果手机对电压有自适应的话,我把电源提高到9V/5A,是不是就可以达到QC一样的效果?

网友A:
快速充电的话,充电电源的电压必须提高,否则就要求充电环路导线、接插件的阻抗足够低,这是很难做到的,需付出成本特别是体积的代价,而提高电压很简单。相同电流下,显然更高的电压能提供更大的功率。在非标设备中,这很容易解决,用不兼容的接插件配合专用的电源适配器很容易,但手机因接口统一就会遇到麻烦,这需要手机内部的充电电路以及接口电路相配合,所以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否则接口相同电源却不同,很容易导致设备的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快速充电的话,充电电源的电压必须提高,否则就要求充电环路导线、接插件的阻抗足够低,这是很难做到的,需 ...

额,看的不是很懂,如果我不提高电压,就直接用5v的直流稳压电源,那么充电时候的情况是和5V充电头一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额,看的不是很懂,如果我不提高电压,就直接用5v的直流稳压电源,那么充电时候的情况是和5V充电头一样吗 ...

能否看懂,想想欧姆定律,这个问题仅仅涉及欧姆定律。对确定的充电器而言,不提高输入电压,自然不会增加充电功率。有些不靠提高电压的“快速充电”电源适配器不过是能提供稍大些的功率,通过设备识别或电压跌落识别来决定充电电流,但此法并不是真正的“快速充电”,受制约的仍是输入功率和接插件的制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否看懂,想想欧姆定律,这个问题仅仅涉及欧姆定律。对确定的充电器而言,不提高输入电压,自然不会增加 ...

嗯,版主的回答我就这一句“在非标设备中,这很容易解决,用不兼容的接插件配合专用的电源适配器很容易,但手机因接口统一就会遇到麻烦,这需要手机内部的充电电路以及接口电路相配合,所以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否则接口相同电源却不同,很容易导致设备的损坏。”还没有看懂,
接口电路您是说的USB线吗?自制电源为USB口的输出,但是像5V5A的这种自制电源,实际上USB线最大只能承受2A的电流,会很容易导致USB线损坏?
非VOOC的手机,没有经过QC或者EP的识别,只能只由内部的电路控制其5v充电电流,应该并不会由于电源本身的功率够而增大电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版主的回答我就这一句“在非标设备中,这很容易解决,用不兼容的接插件配合专用的电源适配器很容易, ...

非标设备自然可以用合适的接插件,别说2A了,只要你愿意,20000A的都可以。标准设备则没办法,所以只能另辟蹊径。电压不提高,因电流限制,功率自然无法提升。

网友:
现在很多工厂已经在制作了。一般都是18W的,芯片都是插件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