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28335离城里面CMD中ramfuncs段默认是指向FLASHD的呢

楼主:
参考论坛中大神的帖子,要把运行的程序从FLASH拷到RAM中时,CMD中ramfuncs的LOAD要从FLASHD改成FLASHA。
有点好奇为什么TI默认的程序里面,ramfuncs是从FLASHD中LOAD呢??

网友:
没有规定要从哪个段搬代码到ram,而在于你把程序存在flash的哪个位置就去哪个位置搬。你可以读一读下面这位大神的帖子,讲得比较清楚了。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0234-1-1.html